安装了atmel studio 7的电脑,安装visual studio2015后不能运行了

楼主(2016-01-21):
windows10 安装了atmel studio 7一直在使用,后来下载了个VISUAL STUDIO2015来安装,安装后,atmel studio运行出错,把两者卸载再重装visual stuido7都不行,请问该如何处理?估计是vs2015没有完全卸载,有没有专门的卸载vs2015工具?

网友:
估计是环境变量问题, 以前安装AVR32 Studio和Android Studio就出现类似情况, 改环境变量就好了, 仅供参考.

网友A:
不兼容,另外 Atmel 被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兼容,另外 Atmel 被收购了。

你的意思是不建议继续用吗?

网友:
可以现装 VS2015,后装 atmel studio 7 试试。

网友:
VS2015、atmel studio 7  可以并存没问题, VS2015 up1 、atmel studio 7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