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标志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6-01-21):
  看外围电路应该是DCDC芯片  !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看标志是LBHM N226 506 但是查不到具体型号和文档!

网友:
刚准备说看着很熟,用过这个片子

楼主:
大侠顺便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顺便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

看不清楚缩写。

楼主:
照片是网上找的!没有实物!这个已经是照片最大化了!看着像是BPM  第二行1B

楼主:
上面的标记是BPH   是TI的 BQ24061  刚找到!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