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仿真DDR3

楼主(2016-01-21):
modelsim仿真DDR3时,出现下面错误。
Instantiation of 'B_MCB'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并没有用ISE联合仿真,几次出现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modelsim已经编译好xilinx的仿真文件了,不知道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请大家讨论下。

网友A:
你的testbench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estbench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ISE的仿真库文件已经在modelsim编译好了,感觉是下面这句有问题。
vsim -novopt -L secureip -L simprims_ver -L unisims_ver -L unimacro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work.ddr_test work.glbl

网友A:
这个没问题,你可以把testbench和modelsim.ini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你可以把testbench和modelsim.ini发来看看

testbench功能语句:

initial begin
        sclk = 1'b0;
        s_rst_n = 1'b0;
        #100000 s_rst_n = 1'b1;
        end

always #10000 sclk = ~sclk;

modelsim.ini库文件如下所示:
[Library]
std = $MODEL_TECH/../std
ieee = $MODEL_TECH/../ieee
vital2000 = $MODEL_TECH/../vital2000
secureip = F:\ModelSim\anzhuang\xlib/secureip
unisims_ver = F:\ModelSim\anzhuang\xlib/unisims_ver
unimacro_ver = F:\ModelSim\anzhuang\xlib/unimacro_ver
unisim = F:\ModelSim\anzhuang\xlib/unisim
unimacro = F:\ModelSim\anzhuang\xlib/unimacro
simprims_ver = F:\ModelSim\anzhuang\xlib/simprims_ver
simprim = F:\ModelSim\anzhuang\xlib/simprim
xilinxcorelib_ver = F:\ModelSim\anzhuang\xlib/xilinxcorelib_ver
xilinxcorelib = F:\ModelSim\anzhuang\xlib/xilinxcorelib
edk = F:\ModelSim\anzhuang\xlib/e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