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器件选型,规则公布,详细的型号在本周内公布!

楼主(2016-01-21):
一:选型规则:
1)电阻
2)电容
3)个别的贴片电感
二:选型的器件全是无极型二管脚器件
三: 封装:0603/0805 (0402极1206不给于支持)     (电阻,电容,器件太多,无奈飞达太少,只能取舍  为了更多的品种)
四:电阻精度:5%
五:  电容:100P以上 10%误差  50V耐压;100P及其以下5%误差  50V耐压;个别容值商城没有10%误差选20%;个别小容值 电容精度为±0.25pF
六:1.   JLC SMT为更加合理利用飞达资源,特规定同种封装,原则上同种阻值 电阻仅提供1种精度,在匹配时会忽略电阻精度要求 ,电容同种封装,同种容值仅提供一种精度和耐压,忽略电容的精度和耐压要求
2.   对于系统自动匹配上的物料,用户如果认为匹配不合理,可以进行手工替换或选择不进行贴装,替换标的仅限于JLC smt 元件库

网友:
限制挺大的,看起来价格会比较低,有公布价格计划吗

网友:
限制规则有点多!实用性就下降了。但是为了效率,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A:
就想问问,商城卖的IC不贴的话,回来怎么搞? 例如STM32之流,你把阻容都贴上去了,手工托焊根本不好弄噢.上钢网更不可能了.

网友:
阻容的标准封装是否已经有了?25日前要赶着PCB打样呢

网友:
(0402极1206不给于支持)
1206 都不支持  好惨的样子

网友:
估计是有数据分析作为支撑的

做了这么多的样板,可以统计出哪种封装的用户量是最大的。

网友B:
“四:电阻精度:5%”
---建议电阻精度用1%的。
这样的话,BOM表要求5%的能满足,BOM表要求1%的也能满足。
BOM表要求5%的,所增加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客户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商城卖的IC不贴的话,回来怎么搞? 例如STM32之流,你把阻容都贴上去了,手工托焊根本不好弄噢.上钢网 ...

先上电阻电容,后面应该会看情况上吧

网友:
电阻选1%的更合理。1%和5%价差不大,但1%可以兼容5%的,反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电阻精度:5%”
---建议电阻精度用1%的。
这样的话,BOM表要求5%的能满足,BOM表要求1%的也能满足。

赞一个!
建议电阻用1%的。
毕竟1%比5%也贵不了一点点,适用范围宽得多。
样品比实际产品精度高完全没问题,但比实际产品精度低就有问题了~

网友:
电阻电容按高一点的精度算比较好,比如电阻%1,电容5%,商城里没有的再上差一点精度的。

网友:
出来后就照着你们的规则做板子咯,啥时候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电阻精度:5%”
---建议电阻精度用1%的。
这样的话,BOM表要求5%的能满足,BOM表要求1%的也能满足。

上次有人说了,要是样板用1%过了,而实际量产用5%有问题要找JLC麻烦。

网友:
速度出来啊啊~~~~~~~~~~~~~~~~~~ 我等着·············

网友D:
0402不支持太弱了吧?

网友E:
1%精度的种类多,飞达数量,更换时间,等等,就麻烦多啦。
1% 的是96种,
5% 的只有24种。

网友:
限制太多了,做样板不是很方便了

网友:
支不支持9014,9015,8050,8055等常用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精度的种类多,飞达数量,更换时间,等等,就麻烦多啦。
1% 的是96种,
5% 的只有24种。 ...

按5%精度也就是E24取值,用1%精度的就行了。
大部分用1%的人,也是用的E24范围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人说了,要是样板用1%过了,而实际量产用5%有问题要找JLC麻烦。

这个自己知道就行了,
反过来根本就是不能用啊!

网友:
强烈建议取消0805电阻
把飞达让给其他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精度的种类多,飞达数量,更换时间,等等,就麻烦多啦。
1% 的是96种,
5% 的只有24种。 ...

E96就96种
E24就24种?
兄弟,不是这样算的吧

网友F:
把清单列出来,参数标清楚,客户自己选才是正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清单列出来,参数标清楚,客户自己选才是正道吧。

JLC的料应该是上了架就不会变的,所以只有我们凑他的。

网友:
电阻精度1% …… +1

网友:
1206不支持?
这个有点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人说了,要是样板用1%过了,而实际量产用5%有问题要找JLC麻烦。

这是开发人员的问题,不是JLC的问题。

网友:
如果要节约飞达,最好的方法是不必给齐所有的阻值或者容值。比如电阻按E12系列1%的就行了,相信99%客户的电阻其实都是E12范围内的值。每种封装的电阻从1欧到1兆,都用E12也就是5*12=60种。电容实际需要的值更少一些,用E6都够了,每10倍范围给6个值。从1pF到10uF一共6*6=36种。

网友:
其实贴片个人比较难的还是管脚多的IC,阻容倒是可以自己焊。
除非批量。
但又说回来了,如果是批量也定得全贴不然就更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E96就96种
E24就24种?
兄弟,不是这样算的吧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算?!

E24  STANDARD RESISTOR SERIES

1.0        1.1        1.2        1.3        1.5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3.9        4.3        4.7        5.1
5.6        6.2        6.8        7.5        8.2        9.1

E96 STANDARD RESISTOR SERIES

1.00        1.02        1.05        1.07        1.10        1.13
1.15        1.18        1.21        1.24        1.27        1.30
1.33        1.37        1.40        1.43        1.47        1.50
1.54        1,58        1.62        1.65        1.69        1.74
1.78        1.82        1.87        1.91        1.96        2.00
2.05        2.10        2.16        2.21        2.26        2.32
2.37        2.43        2.49        2.55        2.61        2.67
2.74        2.80        2.87        2.94        3.01        3.09
3.16        3.24        3.32        3.40        3.48        3.57
3.65        3.74        3.83        3.92        4.02        4.12
4.22        4.32        4.42        4.53        4.64        4.75
4.87        4.99        5.11        5.23        5.36        5.49
5.62        5.76        5.90        6.04        6.19        6.34
6.49        6.65        6,81        6.98        7.15        7.32
7.50        7.68        7.87        8.06        8.25        8.45
8.66        8.87        9.09        9.31        9.53        9.76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人说了,要是样板用1%过了,而实际量产用5%有问题要找JLC麻烦。

实际5%跟1%的价格差不了多少。我们已经全BOM用1%的。减少料号数量,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出错几率。

网友:
好的 这个确实很不错  这个得多了解了解

网友:
支持电阻1%
实际上样板中就是阻容费时间,几个IC拖一拖就搞定了,阻容还得检半天~

楼主:
我们是三台贴片机连线,让给器件的站位总共是400个飞达左右,如果方方面面考虑,则顾此失彼!

楼主:
电阻,电容的型号,我们则是通过电脑的bom清单,大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的,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楼主:
电阻 现在销售得最多的是5% 及用得最多的是5%  样品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用1%的贴,到时候批量化生产,用5%的话,大家心里没有底,用5%的贴样品,批量用1%的生产,则只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电容的型号,我们则是通过电脑的bom清单,大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的,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

恭喜,总算有消息了,加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商城卖的IC不贴的话,回来怎么搞? 例如STM32之流,你把阻容都贴上去了,手工托焊根本不好弄噢.上钢网 ...

搭车问一下,以后开钢网的时候,是否会有选项是“只开JLC能焊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际5%跟1%的价格差不了多少。我们已经全BOM用1%的。减少料号数量,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出错几率。 ...

我们也一样。BOM里面0805电阻早就没有5%的了。仍然按5%的数值,但全是1%精度。

楼主:
现在的进度,阻碍很大的程度上是在测试点锡的锡膏,国产的锡膏5号粉及不稳定,存在锡珠的情况(下次有客户如投诉有锡珠的话,麻烦查一下smt工厂用了什么锡膏),现在从小日本进口铅柱的点锡锡膏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搭车问一下,以后开钢网的时候,是否会有选项是“只开JLC能焊的元件”? ...

不用开钢网,直接点锡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现在销售得最多的是5% 及用得最多的是5%  样品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用1%的贴,到时候批量化生产,用5%的 ...

强制用5%贴样品,那就意味着板上1%的电阻全都不能贴,需要自己手焊~
我们很多人把全部5%电阻换成1%电阻其实也就是为了省少量的1%电阻,实际电路上5%电阻比1%电阻的用量肯定大很多。但1%比5%只贵非常少一点啊,比起备料多备一种来说,全用1%省事得多。
拿1%贴样品,不管设计的是1%还是5%都可以正常装上使用。
至于精度比原计划的好,只要设计人自己知道就没什么问题。
需要有点精度的地方,原本就不该用5%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现在销售得最多的是5% 及用得最多的是5%  样品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用1%的贴,到时候批量化生产,用5%的 ...

我不认为拿1%代替5%电阻会让哪个人心里没底。
谁不信请举出例子。我们这里有N个人可以反驳他
所有的1%电阻都可以直接当作5%电阻来用。因为1%电阻完全符合5%电阻的规范,所以都是合格的5%电阻。
没准哪一天厚生的生产线上一致性特别好,生产出来的5%电阻实际误差都是1%之内呢 哪个人设计的电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能去找厚生索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现在销售得最多的是5% 及用得最多的是5%  样品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用1%的贴,到时候批量化生产,用5%的 ...

版主,JLC内部已定电阻%5了吗?没有建议先上%1的,另外网站啥时候上线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阻 现在销售得最多的是5% 及用得最多的是5%  样品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用1%的贴,到时候批量化生产,用5%的 ...

如果有人要依赖电阻的不精确的分布参数,那么请问你怎么证明你卖出的每一盘5%电阻里面一定有偏大5%的和偏小5%的??
放心,厚生也不会给你证明的。没有人能给你证明
根本就不应当允许用户这样用。。。

我有好多次见到厚生的1%电阻连续十个误差不超过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有人要依赖电阻的不精确的分布参数,那么请问你怎么证明你卖出的每一盘5%电阻里面一定有偏大5%的和偏 ...

我最担心的是,用了1%的贴片贴了,批量他想用5%的,会影响他的使用,事实上,要用1%的精密的地方又不多!价格还是相差不少的:如图
上面一个价格是10k 5%的,下面的一个是10k 1%精度的,价格有所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0402不支持太弱了吧?

这个图显示出0402的占用率只有8%   在有限的飞达数的情况下,很多只能是一个取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最担心的是,用了1%的贴片贴了,批量他想用5%的,会影响他的使用,事实上,要用1%的精密的地方又不多! ...

您可能不是硬件工程师出身。
很简单啊,如果谁有疑问,请有疑问的人举例说明,哪种情况下用1%的测试OK,批量换成5%会影响使用

至于差的那一点价格,相信机器费用和人工费用绝对是大头,电阻自身的费用只会占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贵35%总体上也不会贵到哪里。
比起很多人板子上的数目不少的1%电阻都不能机贴,孰轻孰重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这是样板,尽量方便是第一要求。
我们很多量不是很大的人,连量产的时候都宁愿自己增加35%电阻费用统一成1%的了,这样的人上面已经出现好多个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要不您发个投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担心的是,用了1%的贴片贴了,批量他想用5%的,会影响他的使用,事实上,要用1%的精密的地方又不多! ...

批量%5,样品%1,这没关系吧……
难道是怕样品用了%1,通过测试,结果%5通不过?------ 设计肯定留有余量呀,而且即便是5%的电阻,有可能也是1%的精度 ------ 如果这样的设计验证模式,照样会出问题
1%的电阻没有比5%的贵多少(有时候,板上其它元件贵多了,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啦……)
1%的可以代替5%,反过来则不行
如果只能有一种精度,支持1%的人肯定比5%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显示出0402的占用率只有8%   在有限的飞达数的情况下,很多只能是一个取舍

建议这样,0402和1206的拿出少量最常用的品种,给人机贴一下也行吧。
比如1K,2K2,3K3,4K7,10K
大部分数字电路里面用得到的阻值也就这么几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这样,0402和1206的拿出少量最常用的品种,给人机贴一下也行吧。
比如1K,2K2,3K3,4K7,10K
大部分 ...

最常用的,一搞随便就几十个型号就出来了,后面慢慢的考虑,不排除,后面0402的单个的建一条线,一般如果电阻用0402 ,则电容也是用0402的了

网友:
建议1%精度的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显示出0402的占用率只有8%   在有限的飞达数的情况下,很多只能是一个取舍

按封装统计的意义不大,得按单品的销量统计才有意义。
贴片的时候每种电阻都是单独的,跟同封装的其它电阻没任何关系。
0402和1206电阻里面销量最高的几种,肯定还是比0805和0603里面销量比较少的几种的量大得多。
飞达不够的话,销量很低的0805和0603电阻也可以不装飞达,只装你们销量排在前XX名之内的,这样更合理。

电容实际上常用的数值更少,所以更简单。跟封装0402还是0805完全没关系,所有封装的104肯定都是量最大的。。。

最终只要列出一个你们可以贴的电阻电容的列表就行了,不需要受限于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常用的,一搞随便就几十个型号就出来了,后面慢慢的考虑,不排除,后面0402的单个的建一条线,一般如果电阻 ...

应该不会的。
不信请您安排统计一下所有电阻电容单品的销量列表就知道了(很多同样阻值同样封装的东西你们经常会有两个或者更多,这种情况下需要人工合并)
看看全部电阻电容销量列表的前400种里面,0402和1206元件能占多少种~
你们的贴片机有400个位置,所以就应当用于存放销量前400名的元件,这样最合理
我们客户看不到精确的销量,这种事只有你们自己的技术人员才能做。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常用的,一搞随便就几十个型号就出来了,后面慢慢的考虑,不排除,后面0402的单个的建一条线,一般如果电阻 ...

0402的104电容应该有
104电容的用量应该是最大的,其中0603和0805封装的用得最多,只是因为手工容易焊 ------ 如果jlc可以机贴smt的话,那就是0402最好呀
首先,0402体积小,占用空间小
其次,0402的寄生电感也更小(腿短)

网友L:
引用 网友K:
0402的104电容应该有
104电容的用量应该是最大的,其中0603和0805封装的用得最多,只是因为手工容易焊 -- ...

是的,如果不手焊
我肯定用0402的封装

网友:
电阻封装问题
我觉得可以只贴0402封装
原因是如果我实在要用更大封装的电阻,我就在旁边画一个
反过来就不行
我如果空间只够放0402,而jlc只贴大封装,我只有放弃机贴
功率电阻另计

精度问题
设计为5%的地方一定能用1%代替
反过来不行,所以电阻只要1%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商城卖的IC不贴的话,回来怎么搞? 例如STM32之流,你把阻容都贴上去了,手工托焊根本不好弄噢.上钢网 ...

也是,焊好了回来自己上不了刚网了,

网友:
目前已全部换成1%的电阻了,有效减少物料数量。
其实5%的电阻拿回来测试,1%的误差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算?!

1r,10r,100r,1k,10k,100k,1m10m多少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算?!

1r,10r,100r,1k,10k,100k,1m10m!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的,如果不手焊
我肯定用0402的封装

赞同,所以不能完全基于过往数据来看,现在东西都越做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按封装统计的意义不大,得按单品的销量统计才有意义。
贴片的时候每种电阻都是单独的,跟同封装的其它电 ...

是这个道理,用到冷门阻值的自己手焊一两个也不是很麻烦,甚至还可以电路设计成串并联,0402封装完全不提供的话,这部分人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r,10r,100r,1k,10k,100k,1m10m!

你是对的!

网友:
0805真的很鸡肋。。。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您可能不是硬件工程师出身。
很简单啊,如果谁有疑问,请有疑问的人举例说明,哪种情况下用1%的测试OK, ...

3运放搭成仪表放大器,对几个电阻的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3运放搭成仪表放大器,对几个电阻的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拿5%电阻当匹配电阻是自己乱来,
你也不能保证用标称5%的电阻焊上去了就肯定不能工作。上面有人说过买一盘5%电阻结果大部分都是1%以内。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支持样品1%电阻。

全1%,不管是谁都拿回来都可以不用再焊。全5%,肯定有人要换。样品焊接就图个方便,既然都不方便了,这部分客户为什么要选择JLC

网友:
0805可以砍掉,反正手焊容易。换0402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显示出0402的占用率只有8%   在有限的飞达数的情况下,很多只能是一个取舍

redroof的意见不能不听呀,
1,按封装的大数据统计不合理,按单品即某规格的某封装,1206就是功率有需求,0402也是同样道理(且目前用的少也是因为之前JLC不能贴,SMT开工以后会大不同),使用大数据是科学的,但是要把大数据用好,用合理。
2,电阻1%更合理,如果设计者都不能估算出精度需求,那可以改行另谋出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现在销售得最多的是5% 及用得最多的是5%  样品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用1%的贴,到时候批量化生产,用5%的 ...

不存在这个说法,因为器件误差通常是一个正态分布,5%的电阻可能90%都在1%误差范围内,达到5%最大误差的很可能只有0.1%的概率,所以指标需要靠设计时的计算来保证,不是靠实际样品来试验的。
即使要试验也是特意挑最大误差的焊上去来检验是否超出设计余量,而不是直接贴个100片碰碰运气看有没有出问题的,或许5%的贴100片没问题,第101片就出事,也有可能第1000片才出问题,这样根本保证不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电阻精度:5%”
---建议电阻精度用1%的。
这样的话,BOM表要求5%的能满足,BOM表要求1%的也能满足。

赞同电阻1%,1%和5%价格没差多少,但是对产品影响却很大

网友:
建议用1%的,能上机的也不会在意那点点的费用

网友:
不说贴样板的费用了,就算我现在的批量厂,焊一个焊点的费用是0.9分钱,一个电阻2个焊点,也就是1分8。
电阻自身的价格呢?
1%的是26.5一盘,5000个,算下来一个电阻0.5分钱
5%的电阻20一盘,算下来也就是0.4分钱一个。不管哪种价钱都比焊接费便宜多了。
1%和5%电阻的差价0.1分钱,完全只相当于这个电阻的焊接费用的1/18
不难想象为什么上面那么多人都全用1%电阻了吧

嘉立创焊接打样的单个焊点费用肯定比批量厂要高,这样一来电阻自身的价格基本上可以忽略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显示出0402的占用率只有8%   在有限的飞达数的情况下,很多只能是一个取舍

你这个统计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好多人的焊接水平不过关,做样板的时候故意选用大封装的,焊接样板会比较方便,如果JLC提供了样板焊接服务,绝对是0402的用量大。0402的阻容要比0805的便宜一半吧,量产肯定优先选用,我们现在做产品都是0201,0402的。除了个别大容量的电容必须用0603或者0805外。压根不考虑大尺寸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M:
3运放搭成仪表放大器,对几个电阻的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另外,在真正需要用到仪放的场合,我不认为1%电阻搭成的仪放能有用。至少得0.1%电阻才勉强够。。。
话说我出了大学以后就再也没有手工搭过仪放了。简单的差分放大器如果够用就够用,不够用就该用真正的仪放了。或者很多时候可以用自带仪放的AD。
真正的仪放,里面的电阻都是厂家用激光调过的,匹配度高于万分之一。你要是买这样的单独电阻,一个万分之一电阻的价格都高于一个仪放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另外,在真正需要用到仪放的场合,我不认为1%电阻搭成的仪放能有用。至少得0.1%电阻才勉强够。。。
话说 ...

我说的就是我现实中碰到一个问题,当时要求千分之一精度电阻,结果买不到,不要说万分之一了

当时设计人员可能是想省成本,实际经验看反而造成麻烦了

网友:
JLC先把步子迈出去,然后逐渐成为工艺的领导者,电子设计成为一个大的分工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说的就是我现实中碰到一个问题,当时要求千分之一精度电阻,结果买不到,不要说万分之一了

当时设计人 ...

没错啊,那你的设计人员至少也是选了1%的电阻啊,没有选5%电阻,对吧
有关自己搭仪放的CMRR问题,我在这个帖子里面已经给出了答案。1%电阻搭出的仪放,在放大率1倍的情况下最坏CMRR只有50倍。你看看这种东西对你有没有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8691

网友:
限制多也无所谓!!!关键是:::速度出来啊啊~~~~~~~~~~~~~~~~~~ 我等着············· !!!!!!!!!!!!!!!!!!!!!!!!!!!!!!!!!!

网友:
袁boss要被大家掰弯了么

网友:
我觉得0402即不不贴也要留个飞达给0402的104电容,这个用量大,支持主贴0603的

网友:
楼主的考虑有道理,但是过于保守。

楼主的想法是,客户设计时电阻本来是5%的,但在JLC这里焊了1%的电阻,回去测试后合格没问题,量产时直正用5%的电阻,发现有问题,然后怪JLC。
这种情况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应该是概率极小的情况,一般情况下,要求精度的场合,设计人员肯定会用1%或者更高精度的电阻,而不会去用5%的电阻来保证什么精度。
所以说这是极小概率事件,JLC完全可以把贴1%电阻的信息放到显著位置做一个提醒来免责。

从现在的跟贴来看,用1%电阻的是极大多数,并且莫站说的也有道理,客户设计1%,你贴1%能用,客户设计5%,你贴1%也能用,但如果客户设计1%,你贴5%,就不一定能用了,所以贴1%的适应面更广。
打样只是一个验证而已,如果用户真想省那几个电阻的钱,就自己去手焊5%的验证吧,没必要因为照顾这些极少数用户,而损失绝大多数用户。

网友:
搭车问问两个关心问题:

1. 对PCB有最小尺寸要求么?
    比如队友就要求PCB的尺寸得大于等于5×10cm

2. 元件封装库会以何种形式来加以限制?
    JLC制作并提供指定软件(比如AD)的封装库,然后用户也必须提交这种软件的PCB文件?
    还是给出封装的尺寸图(比如pdf格式),让用户照着尺寸去制作封装,不限制软件,提交gerber也可以?
    ------
    即便是指定只能用AD,也提供了JLC制作好的AD封装库,也不可能让JLC的技术员逐一核对用户提交的PCB文件是否真的用了JLC的封装库 ------ 所以我想,还是得靠大家自觉 ------ 不知道JLC方面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
好事啊,迫不及待了
我用0603较多,0805就几个大的电容或特小的电阻才用。
0402确实是个方向。

网友:
立创自己做PCB,可以贴好再锣边,应该不用考虑板子的大小

网友:
表示支持,关心一是什么时候上线,二是价格亲民不?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统计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好多人的焊接水平不过关,做样板的时候故意选用大封装的,焊接样板会比较方 ...

我设计不选0402的原因是因为0402上面没有丝印,焊好一看都是黑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设计不选0402的原因是因为0402上面没有丝印,焊好一看都是黑乎乎的。

电容的没有标识,不也一样用嘛。

网友:
之前是因为要手焊,所以0402很少用
如果能机器焊接了,0402就敢用了

网友:
1、支持使用1%电阻。如果量产要用5%的,设计人员在做样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误差,样板上故意使用偏离值较大的电阻,而不是使用5%的电阻来碰运气。
2、支持取消0805,增加0402。目前使用0603手焊,是因为0402手焊太麻烦。如果可以贴0402,肯定以后就不用0603,只用0402了。
3、希望能支持4148/8550/8050几种最常用的二三极管。JLC提供封装库,大家按JLC的封装画板子就行了嘛。非JLC的标准封装库画的元件不贴就是了

网友:
1%确实要,0805也是要考虑到以前大家买回去都是为了手焊的。
看这么多人用0402我也决定从主0805次0603转到主0603次0402了,就是怕坏了不好修啊。另外现在屯的几盘电容电阻也没用了……
ps:0402的电容有10uf及以上的吗?好像不是很好买。
另外ad的库有办法转成eagle的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现在销售得最多的是5% 及用得最多的是5%  样品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用1%的贴,到时候批量化生产,用5%的 ...

我想那是JLC SMT器件之前的数据,如果大家在JLC普遍SMT的话,可能买1%精度的电阻会增加不上。

今天看到这个规则之后,对我来说基本是一瓢冷水

1.因为无法上机SMT,所以设计才选1206的封装,人工焊接不会太辛苦。
2.因为存在ADC的电路,5%的电阻,对于样板来说用起来意义也不大了。还是建议精度用1%的电阻

网友:
同样支持电阻1%,公司所有产品都使用的1%电阻!不差这点钱!

网友:
我自己的元件库就是1%的0603电阻,取值是E24的。然后几种特殊要求的上1206和0402电阻。电容通常是0603的,也有0402的104

网友:
0402不贴就没意思了。

网友:
什么时候开放smt呢?有信了没,每天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