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四轴、无刷电机驱动、FOC一定需要示波器吗?

楼主(2016-01-21):
rt
请教下各位大神,之前看了些坛友的帖子,准备动手了,可是发现经常需要测量电机的相电流波形,或者驱动pwm波形,特在此请教下是否要有示波器和电流探头呢?感觉电流探头真心不便宜。

网友:
示波器与电流探头是必须的,还测温仪,转速测试仪等等

网友:
我们实验室用的DL850,首付的价钱

网友A:
不能用小电阻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小电阻代替吗?

电机绕组的电阻已经很小了  如果选比绕组小2,3个数量级的小电阻  应该基本算可以,但是这是你的电压信号基本测不出

以上是我的理解  如有不对 请大神指教

网友B:
一般买个HANTEK CC-65电流钳就可以了,300块钱的事,能叫钱么?
做东西,关键是头脑好使,工具也不用太高级,搞个NB工具,做不出来东西也是白扯。
实在是屌丝的话,用示波器看电流放大器的输出就可以了,如果示波器都没有,就真的不要玩了,不然就是来逗大家乐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买个HANTEK CC-65电流钳就可以了,300块钱的事,能叫钱么?实在是屌丝的话,用示波器看电流放大器的输 ...

感谢 我看到您说的这款电流探头参数  频率在400Hz以下   所以以为这款探头在高速换向时可能无法准确测量

就以为要买泰克的3,4k的电流探头。

不知道你所说的电流放大器是指的什么,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看到您说的这款电流探头参数  频率在100Hz以下   所以以为这款探头在高速换向时可能无法准确测量  ...

它的标称20KHZ的,别买错了。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做电机控制足够了。又不需要精确测量,关键是看波形,32KHZ的PWM调制电流波形都看的妥妥的,信我,够用的!

TEK有3000多的?我以前用的至少是1万5左右一根,公司有钱,一买就是4根,还有想枪一样的500A的。不过好东西得要合适的人来使用,就跟潜伏里站长说的一个意思。

在3相桥低端加采样电阻,用运放放大后观看电流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的标称20KHZ的,别买错了。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做电机控制足够了。又不需要精确测量,关键是看波形,3 ...

其实用一个直径40的磁环,绕100或200匝,要测试的电流线直接穿过磁环,算好需要测试的电流,并个相应的电阻,接示波器探头,200K以上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一个直径40的磁环,绕100或200匝,要测试的电流线直接穿过磁环,算好需要测试的电流,并个相应的电 ...

高手!
这个用起来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见过一片老外文章专门讲如何制作电流钳的,比较麻烦,就没搞了,买个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这个用起来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见过一片老外文章专门讲如何制作电流钳的,比较麻烦,就没搞了,买 ...

这个缺点就只能看到电流的交流部分。也就是波动的部分。纯直流电流就不行了。

网友:
示波器必须有,电流探头看频率,高频用互感器,100khz以上用红灰环,20-100k蓝绿环,20k以下买个电流霍尔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我,后来咬牙还是卖了一个二手TEK的

网友D:
示波器最好四通道的,我最近也在考虑再买一个四通道的.原来的2通道调电机总感觉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最好四通道的,我最近也在考虑再买一个四通道的.原来的2通道调电机总感觉不够用. ...

请教下  海绵宝宝推荐的便宜的的那电流探头cc65  是不是需要买3个?
有没有中意的示波器型号呢  最近也想入手了

网友B:
无论方波还是FOC,一个电流钳就够了,但示波器最好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方波还是FOC,一个电流钳就够了,但示波器最好4通道。

恩 感谢
本人小白,问的问题太RZ ,望大神见谅

追问下,那既然只需要1个电流钳  为什么示波器会用到4通道呢?还有只有1个电流钳,无法同时显示3相电流,这个不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感谢
本人小白,问的问题太RZ ,望大神见谅

实践出真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当然,没有一些起码的基础还是不行的)。

自己动手开干就行,不要等到什么的理论都齐了再来搞,如果一个东西可以简单地按现成理论来搞,这个东西就没有太大难度和价值了,探索式的研究是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设计思路的,这样出来的东西才值钱。那些写ARM汇编的JB真的很害人的。不懂理论的人就喜欢在形式的逻辑推理中迷失自己。很多东西都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逻辑无法推知的,但一旦发现后,却可以用逻辑来证明,所以思想的解放是相当不易的。

能不能自己独立去推进自己在某个领域的认知,是一个人思想独立的特征。那怕你读书再多,专业技能再强,也只是学了更多别人的东西,一遇新问题,很多人还是一筹莫展,无论专家、教授,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技术门槛不是可以轻易越过的原因。

用一个电流探头看实际波形来确认,其它的可以依次去看,相位关系可以通过采样放大器的输出去确认。
示波器有4个通道,方便对比一些3相PWM波形,以及一些执行时的时序关系,特别是检查一些关键函数的相对执行时间,在实时嵌入式系统中,特别是电机控制中,时序很总要的。在FOC控制中,ADC的采样定时是非常关键的,所有的步骤都要验证,这样控制器的执行才能像数学推理一样,一步一步地可靠推进,看起来慢,实际上是最快的!

网友D:
示波器的最好深度要大一点,我最近在写一个软件来看示波器保存的WMF文件。方便查看细节。 公司的示波能保存100M的数据,就是保存时间比较长,但找问题很方便。特别是对于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的最好深度要大一点,我最近在写一个软件来看示波器保存的WMF文件。方便查看细节。 公司的示波能保存 ...

做方波时可以有这个要求,特别是观察别人的控制器时,但现在使用无感FOC之后,基本就没有太大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