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气压定高

楼主(2016-01-21):
目前使用 MWC 的方式气压定高,  气压计得出来的高度做主要参考值,Z轴加速计做辅助。
目前碰到一个奇葩的问题
看陀螺仪数据,飞机在上升,但是气压计在下降~!

网友A:
本来就是 海拔 越高 气压 越低啊  楼主你想怎么样?

楼主:
是这样的,海拔是越高,
我的意思是计算出来的高度和 飞控运行的轨迹不一样

网友:
陀螺仪不能算高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 海拔 越高 气压 越低啊  楼主你想怎么样?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飞机上升,气压应该下降的,但是测量值是增加的,计算出的结果是飞机在下降和飞机上升的事实不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飞机上升,气压应该下降的,但是测量值是增加的,计算出的结果是飞机在下降和飞机上升的 ...

是的!就是这样样子

网友:
按气压计,飞机在下降;按加速计,飞机在上升。
那么,实际上飞机在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C:
陀螺仪还能测量加速度???←_←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还能测量加速度???←_←

MPU6050 6轴陀螺仪

网友D:
用气压计给四轴定高,会不会桨叶产生的压力差已经远大于高度变化导致大气压产生的压力差了。也就是有效数据都被噪声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气压计给四轴定高,会不会桨叶产生的压力差已经远大于高度变化导致大气压产生的压力差了。也就是有效数据 ...

做一些挡风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2016-03-02):
古二真,古二真,古二真

网友:
MWC的定高效果一般般,要看APM的,那个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