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系列单片机 看门狗一旦启动,就无法关闭

楼主(2016-01-21):
由于做个设备 ,要添加看门狗做个保险,最后测试发现看门狗一旦开启,就无法关闭,除非断电。

以下是我设置的程序功能:

程序开始的时候 让LED3常亮3秒,然后熄灭,表明程序初始化完成,进入while循环,之后LED3不会再亮。
程序初始化时候,开始定期器1,让其每秒钟改变LED2的状态,也就是1秒钟亮一下,1秒钟灭一下,表明程序正常在跑。
然后利用按键K1来控制看门狗,K1按下1次,LED1会亮,同时初始化看门狗和把开启看门狗标志置1。再按下一次LED1灭,把看门狗标志置0。
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只要看门狗标志为1,则每秒钟都喂狗一次。
把看门狗设置为256分频,也就是大概5秒钟的喂狗周期,过了这个时间没喂狗的话,系统就会重启。

下面是我的测试方法和显现:
给单片机上电,LED3开始亮3秒,然后熄灭,
然后只有LED2开始正常闪烁。
按下按键K1,LED1亮起,表明开启看门狗。此时LED2也正常闪烁。
再次按下K1,LED1熄灭,表明看门狗标志位置0,定时器中断里面不会再喂狗。
此时LED2再闪烁几次后,由于没有喂狗,LED3常亮3秒然后熄灭,表明系统重启了,LED2再闪烁几秒,LED3由常亮3秒后熄灭,表明系统又重启,LED2再闪烁几秒,如此循环。

问题的关键是我在程序的开头,就定义了这样一句:“WDT_CONTR = 0x07;                //把看门狗寄存器设置为关闭状态” ,视图把看门狗关闭,但是结果并没有什么用。最后总结出,看门狗一旦开启,就无法关闭,如果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喂狗,那么就会无限重启。

以下是程序代码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C12C5AXX.h"

#define TM_BASE 100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unsigned char T_BASE=100;     //1s基准
unsigned char WDT_TAG=0;

void Delay10ms( );   //延时10ms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void WDTInit(void);     //看门狗初始化
void WDTFeed(void);     //喂狗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EA=1;
      i=0;
      j=0;
      WDT_TAG=0;
      LED1=0;
      LED2=0;
      WDT_CONTR = 0x07;       //把看门狗寄存器设置为关闭状态

      /////////////////
      //让LED3亮3秒,表示程序开始启动
      LED3=1;
      for(i=0;i<300;i++)
      {
            Delay10ms();

      }
      LED3=0;
      i=0;
      ////////////

      LED3=0;
      K1=1; //把按键的电平先拉高,之后再去判断是否按下
      Timer0Init();
      while(1)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Delay10ms();      //消除抖动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if(LED1==0)
                        {
                              LED1=1;
                              WDTInit();        //开启看门狗
                              WDT_TAG=1;        //看门狗标志置1,表示在定时器里面开始喂狗
                        }
                        else
                        {
                              LED1=0;
                              WDT_TAG=0;        //看门狗标志置0,表示在定时器里面不喂狗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
}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17;
      j = 1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定时器0初始化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
{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_BASE--;
      if(T_BASE==0)                       //到1秒后才执行以下操作
      {
            T_BASE=TM_BASE;
            LED2=!LED2;
            if(1==WDT_TAG)          //看门狗标志为1则喂狗
            {
                  WDTFeed();   //喂狗
            }
      }

}

void WDTInit(void)
{
WDT_CONTR = 0x37;//使能看门狗,预分频256      理论上喂狗周期为5秒钟以内
}

void WDTFeed(void)
{
WDT_CONTR = 0x37;//喂狗
}

以下是程序文件,在KEIL 4下面编译通过。

网友:
很多看门狗都是开启就不能关闭啊。

网友:
手册中好像说过一旦开启就不能关闭

网友:
任何单片机的看门狗都这样,除非复位。

网友:
居然定时器喂狗~

网友:
居然定时器喂狗+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喂狗背离了 看门狗的作用了

在主循环里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喂,因为说不清楚主循环里面耽搁的时间是多少 ,即使我选择256分频 5秒钟喂一次,那么也会存在有时候主循环里面函数执行超时而没有喂狗。。

楼主:
在主循环里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喂,因为说不清楚主循环里面耽搁的时间是多少 ,即使我选择256分频 5秒钟喂一次,那么也会存在有时候主循环里面函数执行超时而没有喂狗。。

网友:
碰到过主程序飞了,定时中断还是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
定时器里可以喂狗,但需要在定时器里监视其他重要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