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槽型光耦

楼主(2016-01-21):
求推荐一款类似GP1S39的槽型光耦(光斩断器)

现在再用GP1S39,但是尺寸有点偏小,希望能有个稍微大一点的

网友A:
呵呵,我正在找体积小一点的呢,我之前用的比较大。
我之前买那种没有座子的,自己回来焊接3pin ph座(2mm间距)

某宝网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akabv1beba

网友B:
5条PIN的还真没见过,4只脚的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正在找体积小一点的呢,我之前用的比较大。
我之前买那种没有座子的,自己回来焊接3pin ph座(2mm ...

这个是单路输出的,喔要的是双路输出的。我也不要很大的,稍微大一点就好GP1S39槽宽是1.5mm,想找一个2~3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条PIN的还真没见过,4只脚的用过的,

5条pin的还是很多的,安华高/罗姆/夏普都有很多
成本问题,安华高用不了。。。

网友:
楼主的槽型光耦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啊,用过欧姆龙的672,做限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