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用FPGA做DDS输出方波的精度与难度

楼主(2016-01-21):
这对高手来说,确实很容易,但是俺还没有理解DDS的精髓!
我的要求也不高,用EP4C系列的FPGA,输出90K~110KHz的方波,分辨率也不高1Hz!想知道方波的抖动!
请大伙赐教!

网友A:
直接出方波抖动很大的,出正弦波低通后用比较器转方波会比较好,可以参考AD9850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出方波抖动很大的,出正弦波低通后用比较器转方波会比较好,可以参考AD9850的设计。 ...

古大师终于现身了,设计前期没了解,硬件上直接FPGA出了,还是是多路的!
古大师救命啊!

楼主:
请问:altera的FPGA为何不能在线调整PLL频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altera的FPGA为何不能在线调整PLL频率呢?

可以动态重配

你的用相位累加器就可以实现直接IO输出精确到 0.01Hz,至于DAC输出,有量化误差。参考IP核NCO

网友:
我在 2004 年有捣鼓过,用的是 Xilinx Spartan 2E 的原厂 IP Core 再加上一颗 DAC 与 LC 滤波,当时感觉精度蛮高的就是了。

网友:
你没说抖动要求多少。抖动是DDS时钟的周期,100MHz时钟就有10nS抖动。你可以PLL生成一个300+MHz的时钟作为DDS的时钟。

网友C(2016-07-31):
输出90K~110KHz的方波,分辨率1Hz
----是否意味着模块能产生步进1Hz的1Hz-110KHz的方波,而仅仅输出了90K~110KHz这部分?
一直没有弄清楚,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90K~110KHz的方波,分辨率1Hz
----是否意味着模块能产生步进1Hz的1Hz-110KHz的方波,而仅仅输出了90K~1 ...

你需要哪段就输出哪段呗。后面的处理电路针对性的设计。

网友:
滤波部分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哪段就输出哪段呗。后面的处理电路针对性的设计。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动态重配

你的用相位累加器就可以实现直接IO输出精确到 0.01Hz,至于DAC输出,有量化误差。参考IP核 ...

我的理解是增加相位累加器的位数可以提高输出精确,但是最高输出频率要下降。
产生90K~110KHz精确到 0.01Hz的方波,需要的输入频率要多少?
以前做过DDS,输出频率高了分辨率就差。请教版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