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还能实现恒压和恒流,今天才晓得

楼主(2016-01-21):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双向同步整流电流,控制MOS管的方式不用,既能实现恒压也能实现恒流,感觉自己白学了,
不知道大家这知道不知道,需要我可以上传文件

网友A:
恒流恒压任何一个拓扑都可以实现,和同步整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B:
LZ就传一下呗,不然都不知道你讨论啥。话说你有问的时间就传了,难道有人说你,又不是淘宝链接还要问一下才敢传,我说了半天就是想问一下,LZ你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就传一下呗,不然都不知道你讨论啥。话说你有问的时间就传了,难道有人说你,又不是淘宝链接还要问一下才 ...

嗯嗯,上传了,主要是搞不懂这些控制,这学期我们大三,开了电力电子的课,自动控制原理也开了,学了跟没学一样,
控制一个MOS管实现恒流,恒压都不会,哎!

网友C:
双向同步整流一般是buck-boost拓扑,通过不同控制方式可以工作在buck / boost / buck-boost三种模式,能量可以双向流动。

网友B:
就是把续流二极管换成mos了,从左往右就是buck,从右往左就是boost。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IC,但是想法很好。

这个跟恒压横流没有关系吧,要实现恒压横流也就是加个取样,比较器,振荡,pwm。。。

网友D:
第一家公司领导用过  已经出过N多产品了~  不过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任何一个拓扑都可以实现,和同步整流有什么关系

BUCK电路不是只能降压吗?怎么还能恒流呀?LED驱动恒流,现在又是恒流又是恒压,心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续流二极管换成mos了,从左往右就是buck,从右往左就是boost。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IC,但是想法很 ...

然而我就是不懂你说的恒压取样,怎么去做这个控制使其恒压???
怎么恒流取样,做这个控制使其恒流?课都上了,还是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同步整流一般是buck-boost拓扑,通过不同控制方式可以工作在buck / boost / buck-boost三种模式,能量 ...

这个不同的放式,怎么不同,如何控制呀?版主能分享经验或者我去看什么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家公司领导用过  已经出过N多产品了~  不过我不懂

什么公司的产片呀?淘宝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而我就是不懂你说的恒压取样,怎么去做这个控制使其恒压???
怎么恒流取样,做这个控制使其恒流?课 ...

取样,恒压就并联在输出,横流就串联在输出,找个IC看看内部结构就行了,LM2576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样,恒压就并联在输出,横流就串联在输出,找个IC看看内部结构就行了,LM2576之类的。 ...

这个电路是我们做的,按照道理我们是从左边输入,是个BUCK 的拓扑,但是竟然升压了,分析不出来,麻烦看看
输入电压是12V,但是测出的数值竟然是这样的(两个MOS给的互补的PWM)
占空比:10%          1.23V
            20%          2.50V
            30%          7.94V
            40%          13.92V
            50%          15.57V
            60%          16.65V
            70%          18V
我们觉得不对劲,就没有再测了,是buck的拓扑,却升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任何一个拓扑都可以实现,和同步整流有什么关系

帮忙看看13楼的帖子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们做的,按照道理我们是从左边输入,是个BUCK 的拓扑,但是竟然升压了,分析不出来,麻烦看 ...

同步整流需要区分DCM / CCM,CCM可以直接互补驱动,DCM必须在电感电流过零点关断同步整流MOS(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是两个MOS都关断的),否则输出就会倒灌变成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整流需要区分DCM / CCM,CCM可以直接互补驱动,DCM必须在电感电流过零点关断同步整流MOS(就是说有一 ...

我们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的电压时,输入电压是过来不了呀?这里没有反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的电压时,输入电压是过来不了呀?这里没有反灌吧 ...

电压可以充到C2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BUCK电路不是只能降压吗?怎么还能恒流呀?LED驱动恒流,现在又是恒流又是恒压,心好累 ...

buck输出恒压是因为把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接到了反馈端,如果换成一个小电阻串到输出回路中,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作为反馈,自然就可以横流了。

网友F:
取输出电压作为反馈量就是恒压,取输出电流作为反馈量就是恒流,跟拓扑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步整流需要区分DCM / CCM,CCM可以直接互补驱动,DCM必须在电感电流过零点关断同步整流MOS(就是说有一 ...

大师,他的电压说的应该是Bat+,不是C2两端的,C2肯定不会出现小于11V的电压。

我估计他电容用错了,C5,搞个100uF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们做的,按照道理我们是从左边输入,是个BUCK 的拓扑,但是竟然升压了,分析不出来,麻烦看 ...

我不知道你这个IC的原理,也许只是个驱动用,取样后的PB3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怎么不是到运放做比较,单片机的流程也不知道,不好分析。

大师说的有段时间同时关断要考虑一下,电感的迟滞特性要注意。

我一直没搞明白可调的buck和boost电路设计,因为后面的电感电容要考虑输出电压和负载的,做成可调的基本达不到最佳状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们做的,按照道理我们是从左边输入,是个BUCK 的拓扑,但是竟然升压了,分析不出来,麻烦看 ...

PB4 PB5接去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他的电压说的应该是Bat+,不是C2两端的,C2肯定不会出现小于11V的电压。

我估计他电容用错了,C5, ...

这个图上的电容有点问题,实际上是左边输入是470uf,右边输出接的是370UF,,,我去改一下,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PB4 PB5接去什么芯片?

STM32输出互补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可以充到C2上。

嗯嗯,这个电路是双向的,我们接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反灌,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就是你画的第一个BUCK拓扑,现在测的输出比输入大,老师说我们的电路没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这个IC的原理,也许只是个驱动用,取样后的PB3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怎么不是到运放做比较,单片 ...

是这样的,PB1,PB3都是通过分压电阻来检测太阳能电池和蓄电池的电压,Bar是蓄电池,实际测试用的电阻,通过单片机检测蓄电池的电压,来设置充电的放式,恒压,恒流。

IR2101就是驱动高端和低端的MOS

那个运放是通过测出采样电阻的电压,算出电流,根据PB1的电压,算出蓄电池的功率P,做MPPT算法,实现最大功率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输出电压作为反馈量就是恒压,取输出电流作为反馈量就是恒流,跟拓扑无关 ...

同时取样,那反馈怎么办,只能满足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上的电容有点问题,实际上是左边输入是470uf,右边输出接的是370UF,,,我去改一下,上传 ...

出现升压可能是正常的,不知你的电感多大,你把电感改小,C5改大,顺便加个负载,bat两端并联一个100ohm的电阻(至少2W),这种占空比和输出电压的关系自然就会变,话说本来就不存在这种表,占空比是动态调整的,和电感,电容,负载有关。PB3应该是到单片机的AD的,这个反馈你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buck输出恒压是因为把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接到了反馈端,如果换成一个小电阻串到输出回路中,用这个电阻 ...

受控器件也就是MOS,要么是恒压,要么是恒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时取样,那反馈怎么办,只能满足一样吧

莫名奇妙,为什么只能满足一样,过大桥,人家限高又限重,你为什么只能满足一样。

电流超了就减小占空比,电压超了也减小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升压可能是正常的,不知你的电感多大,你把电感改小,C5改大,顺便加个负载,bat两端并联一个100ohm ...

嗯嗯PB3是检测蓄电池电压的,用了AD
电感开始用的47uh,有明显的发热,后来换了一个220UH,就不发热了
昨晚也是纠结很久,一直找不到为什么升压,按照道理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端,防反冲的二极管就截止,输入端的电压就充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名奇妙,为什么只能满足一样,过大桥,人家限高又限重,你为什么只能满足一样。

电流超了就减小占空比 ...

哦哦,看来我理解的真的不够啊,这比喻真是贴切,谢谢指导

恒流,接上负载,其实也就是恒压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PB3是检测蓄电池电压的,用了AD
电感开始用的47uh,有明显的发热,后来换了一个220UH,就不发热了
昨 ...

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明白,找物理老师补补课去。

Q1关断的瞬间,Q2打开,你当作短路,L上面的电流不会瞬间消失,于是相当于一个电荷泵,当作一个电池吧,电感越大,这个电池越猛,后面的电容和负载小了,就会冲击出一个高压。

所以电感和电容的取值很重要。你现在输出电压是确定的,根据PWM频率和电流,多计算一下,可以找到完美的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明白,找物理老师补补课去。

Q1关断的瞬间,Q2打开,你当作短路,L上面的电流不会瞬间 ...

哈哈哈,大哥说笑了,物理高考考的很渣,现在大学基本是接触的电路,电子,确实和你们问问题,感觉基础很重要

哦哦,这样啊,好的,我们待会就要测试,带负载,嗯嗯,好的

网友:
楼主看看电流控制模式,采用双环控制,恒流恒压都可用了,只是基准不同而已

网友:
很多移动电源不就这样做了。不用做2个DCDC了

网友:
也不知,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取样,那反馈怎么办,只能满足一样吧

看你的反馈量是如何送回输入端运算的,取电压电流乘积送入负反馈还能恒定输出功率

网友H:
虽然我不做电源,但是我大概知道BUCK是一种电源工作方式,恒压恒流是输出方式。

网友I:
自举充电电路电压为9V 输出端应该是9V啊,我的驱动与此类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电路是双向的,我们接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反灌,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就是你画的第一个BUCK拓 ...

你考虑一下当电感电流为0,输入和输出电容上的电压相等,此时同步整流MOS导通会是什么一个状况?是不是变成了从右到左的boost?你测一下C2的电压是不是也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考虑一下当电感电流为0,输入和输出电容上的电压相等,此时同步整流MOS导通会是什么一个状况?是不是变 ...

我的13楼的原理图,现在测的是电容上端的电压波形,就只是往上冲了一下下,上端的MOS管也就是开通一会就关闭,开通又关闭,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举充电电路电压为9V 输出端应该是9V啊,我的驱动与此类似。

这是自举电容C4上端的的电压波形,导致上端mos开通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东西都没搞明白,找物理老师补补课去。

Q1关断的瞬间,Q2打开,你当作短路,L上面的电流不会瞬间 ...

今天测了一下这个电路的波形,发现上端mos开通不正常,只开通一会会就立马关闭,处于一直开通关闭开通关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我不做电源,但是我大概知道BUCK是一种电源工作方式,恒压恒流是输出方式。 ...

厉害呀,哎,我自己理解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13楼的原理图,现在测的是电容上端的电压波形,就只是往上冲了一下下,上端的MOS管也就是开通一会就 ...

哪个电容上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电容上端?

对于这个倒灌成BOOST的问题很有兴趣,大师有没有推荐这方面的书或者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电容上端?

自举电容C4的上端

网友C:
你测的是C4上端对地还是C4两端?

网友C:
TI有个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参考设计,建议LZ先弄懂原理和计算步骤再做:http://www.ti.com/tool/TIDA-0047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的是C4上端对地还是C4两端?

C4对地的波形。哎,一直没回复,晚上终于解决了问题,原来就是原理图上的电压不够,把自举电容的电压升到12V,就可以驱动高端的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有个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参考设计,建议LZ先弄懂原理和计算步骤再做:http://www.ti.com/tool/TIDA-00476.2 ...

哇哇,好的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有个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参考设计,建议LZ先弄懂原理和计算步骤再做:http://www.ti.com/tool/TIDA-00476.2 ...

你怎么找到这个的呀,好有参考意义啊!能说说找到的方法吗?

网友:
楼主还是做个东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找到这个的呀,好有参考意义啊!能说说找到的方法吗?

关键字:bidirectional converter。

双向变换器是太阳能发电和电动车动能回收的主要技术,很成熟的东西了,TI ST等大厂都有演示方案,对ZVS拓扑、控制算法等方面的分析论文也很多,资料很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C4对地的波形。哎,一直没回复,晚上终于解决了问题,原来就是原理图上的电压不够,把自举电容的电压升到 ...

感觉你连buck和boost拓扑的电感计算方法都没搞清楚,电感量都是靠蒙的,一上来就搞数字双向变换器步子迈得有点大了。
建议你先搞清楚基本的模拟buck和boost变换器、断续电流模式和连续电流模式、电压模式控制和电流模式控制、反馈环路补偿等概念,各种模式下需要取哪些模拟量参与反馈,然后再把模型转成数字控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连buck和boost拓扑的电感计算方法都没搞清楚,电感量都是靠蒙的,一上来就搞数字双向变换器步子迈 ...

确实,版主说的对。
我也是赶骡子上架,以前这一块没怎么搞过,突然要做一个东西,电感直接上的220uH,
什么反馈采样都是你们在论坛指点我的。时间来不及去一个个的分析,测试,哎。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自举电容C4上端的的电压波形,导致上端mos开通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

你的驱动频率是多少   电容的容量和驱动频率有关      也会影响到驱动高端的波形   我的80HZ的驱动频率电容100NF   你尝试下降低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驱动频率是多少   电容的容量和驱动频率有关      也会影响到驱动高端的波形   我的80HZ的驱动频率电 ...

我的是20KHZ,这个电路调好了,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向同步整流一般是buck-boost拓扑,通过不同控制方式可以工作在buck / boost / buck-boost三种模式,能量 ...

不隔离不同步整流72伏特降12伏特30安效率能做到多少呢,不太看重价格。

网友(2018-09-08):
引用 楼主:
同时取样,那反馈怎么办,只能满足一样吧

应该说恒压限流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