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示P337的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1-22):
   看外围电路应该是电源类的芯片?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会不会是某家公司的337可调稳压芯片呢?这种封装很不错!体积小!

网友A:
G5177 移动电源上用的升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177 移动电源上用的升压芯片

谢谢!就是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