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谈电调的大电解电容

楼主(2016-01-22):
最近穿越机电调都不用接大电解电容,结果有的电调加刹车,猛烈的加减速MOS管就爆了,或者造成MCU复位。加上电解电容问题就解决了。请问这个电解电容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如果说稳压滤波,到底稳哪里的压,滤哪里的波?
我的理解:电解电容的作用和电源电流脉动的关系最重要。   如果调节MOS开关速度比较慢,这个电解电容温度就不高,证明做功不大。如果调节MOS开关速度极快,这个电解电容温度就特别高,证明开关速度对电容的作用极大。还有不停快速拉油门电容也很热,证明电流波动影响MOS发热。其实开关速度影响到导通di/dt和关断dv/dt,其实也是电流脉动。
请论坛里大神再看看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一句话,电解电容的作用就是稳定母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电解电容的作用就是稳定母线电压

电源用的是电池,就算没有电容,母线电压也特别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用的是电池,就算没有电容,母线电压也特别稳

电池有内阻,电源线有电阻,按0.1欧姆算,启动电流20安就有2伏的电压波动

网友:
应该是过滤高频电流,电调工作产生大量高频电流,在电线上面形成可观的感抗

网友: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很大的,需要加一定的电容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用的是电池,就算没有电容,母线电压也特别稳

这个时候得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加不加电容,你对比一下母线电压的波形就明白了,这个不是电压稳不稳的问题,要测近MOS的位置,不是电源端

网友C:
就当个超低内阻的电池用了。

网友:
续能作用,没有真不行,少了多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当个超低内阻的电池用了。

电容直流续能放电基本你有内阻概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得用示波器看的。

就是因为用示波器看了,才这么说的

网友:
ESR
纹波电流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必须有低的ESR吸收高频纹波

网友:
洗澡时候,如果水压不足,什么感受?如果有个楼顶水池呢~~

网友:
不加这个电解电容,mos管容易挂掉

网友:
电容就是蓄水池,对付变化大的负载最有效

网友:
可以尝试加入母线电压纹波补偿功能,这个可以减小母线上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