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8452在静止条件下读出来的值有问题,请帮忙解惑

楼主(2016-01-22):
在2g的模式下
读出来的Z轴值应该是1023或者小于1023才对
但是现在读出来的确能达到1070

而且-Y 最高值是-989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buff[6];当i=2时,i<<2+1=9,buff[9]=什么鬼?不解?

楼主:
这里确实有问题
刚才修正过来了
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之前有点其他的bug,解决完了之后回过来再看这个数据问题
图片里面是XYZ三轴在相对静止的条件下读出来的数据
第一列为X轴  第二列为Y轴 第三列为Z轴
正方向负方向都测量了
有的值最大绝对值为九百多,有的最大绝对值为一千零五十多
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A:
2G有11位有效数据怎么会最大是1024,你这个数据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有11位有效数据怎么会最大是1024,你这个数据是对的

You 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