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航空耳机供电电压是多少么

楼主(2016-01-22):
朋友送了个降噪耳机,飞机头等舱用的,需要外部供电,不知道电压要用多少伏。
插头是这样的

3.5的两个头跟经济舱的一样,分别是左右声道,2.5那个头是电源,我接了9V可以工作,但不知道是否足够高。

内部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感兴趣:

从几个电容猜测工作电压是12V

核心器件是一个324和两个MC3403

有人知道准确的电压值吗?

网友A:
楼主朋友哪里来的

网友:
看看运放供电电压就知道了 肯定是3V以上 35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朋友哪里来的

是朋友哪里来还是东西哪里来?

网友B:
楼主画下电路图看看呗

网友:
电路看起来像大师的作品啊

网友C:
楼主您请您的那位朋友带着万用表再去搭一次头等舱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看板上电解耐压16V,想必留有余量,供电8V-9V,若不中也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下电路图看看呗

额,那个还是算了,现在很懒了。何况这堆贴片电容要搞清楚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板上电解耐压16V,想必留有余量,供电8V-9V,若不中也不远了

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请您的那位朋友带着万用表再去搭一次头等舱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

被人当成搞破坏的制服了咋办。。

ps:这个不是坐飞机顺出来的啦,再具体的就不透露了,我也没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人当成搞破坏的制服了咋办。。

您请您的朋友照实说,应该没事的,顺道看可否再多收几个哈!~

网友E:
看这么一堆线路……还是直接焊喇叭得了

楼主:
晚上分别用了9V和10V供电,简单测了下电压,主要部分电压稳定在6V,看来是还有一级降压的。
看来供电9-12V应该都可以,买了条升压线和一条3.5耳机线准备把那个插头换掉。

升压线

等东西到了搞好再上个图吧。

这玩意儿降噪效果挺明显的,戴上之后空调声基本上听不到了,对于飞机的噪音应该也不错
但是对于人声是不怎么降,据说是出于安全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么一堆线路……还是直接焊喇叭得了

线路无所谓啦,又没准备改它,耳机其实已经有两三个了,主要想玩的就是降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请您的朋友照实说,应该没事的,顺道看可否再多收几个哈!~   ...

不用这么折腾啦,测试了下基本上有答案了,8-12V都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板上电解耐压16V,想必留有余量,供电8V-9V,若不中也不远了

是的,主体部分是6V供电,看来有颗三个脚的是个降压ic,具体是哪颗就不研究了。

网友F:
很好奇这耳机是怎么降噪的?算是主动降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奇这耳机是怎么降噪的?算是主动降噪吗?

这个是mic

网友G:
这是选择人声传入听筒吧,降噪就是靠耳机隔音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选择人声传入听筒吧,降噪就是靠耳机隔音对吗?

简单说,就是mic收集环境噪音,进行放大并反向后与音频信号叠加再送到耳机。

在放大噪音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些带通滤波之类的,所以效果就是对人声不降了。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人家的是用在天上的。我们的是用在地上的。羡慕啊。

楼主:
搞好了

接头和伤疤

效果还勉强,嗯,可以扔到角落去了。。。

网友:
和手机降噪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H:
28v。我还以为是最前面的那2个人用的。呵呵

网友:
以前拆过航空降噪耳机,大概十几年前了,用的是TI的DSP,楼主这个也太简陋了

网友:
坐长途飞机,BOSE的QC25是必带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28v。我还以为是最前面的那2个人用的。呵呵

忽悠我
电源输入滤波电容耐压才16V

网友H(2016-04-11):
引用 楼主:
忽悠我
电源输入滤波电容耐压才16V

告诉你了啊!最前面那两人带的是28v,你永远不可能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告诉你了啊!最前面那两人带的是28v,你永远不可能用到的。

飞行员么?

网友:
这种USB转接电源效果估计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