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解决“XP系统打印机共享连接数达到最大值”?

楼主(2016-01-22):
公司的打印机连接在装有XP系统的电脑上,然后共享,局域网中的其他电脑通过共享打印机打印,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经常有同事打印不了,提示“共享连接数达到最大值”,
网上查了相关资料,XP系统连接数同时最大值是10,限制了,试了几种方法,还是不满意
1、下载连接数破解补丁,补丁里显示修改成功了,但进系统查看连接会话数最大还是10,没变,失败;
2、通过批处理文件定时清理会话数,现在设置是1分钟清理一次,但连接会话数基本上半分钟就到10了,失败
3、把共享打印机电脑IP设置成固定IP,也不行

通过观察连接会话数发现,清理完,没有打印的电脑(以前打印过)会自动连接进来,假如清理后以前打印过的电脑不连接的话,就可以解决,但查了找不到解决方法

被打印机事情搞了好几天了,不知道坛里哪位有办法解决?或者其他方法解决?(特殊原因,这台电脑只能装XP系统,打印机也只能连这台电脑共享,因为有电话传真)

网友:
USB网络打印机适配器现在价格比较便宜了,买一个就不用整天开着100W耗电的电脑来服侍一台打印机了。
其次XP打开网络共享,比较容易被入侵

网友(2016-03-31):
2楼说的对,买个打印服务器之类的网络盒子,把打印机变成网络打印机就OK了,要根据你打印机的型号来选

网友:
1、找到“控制面板”
2、在打开的“控制面板”窗口找到“管理工具”
3、打开“管理工具”,找到“本地安全策略”
4、打开“本地安全设置”,在窗口左侧找到并点击“安全选项”
5、在“本地安全设置”右侧找到“交互式登陆:可被缓冲保存的前次登陆个次数”
6、双击“交互式登陆:可被缓冲保存的前次登陆个次数”选项,打开“交互式登陆:可被缓冲保存的前次登陆个次数”对话框
7、将“本地安全设置”选项卡下面的“缓存”次数修改为50,即最大可同时允许50个用户同时连接本机
8、然后点对话框下面的“确定”命令按钮,完成对Windows XP系统的同时用户连接个数的修改

网友:
换xp的server版本,也就是2003,就没事了。

网友:
一个路由器就搞定了,几十块

网友:
不用连电脑也可以的,还省电

网友:
xp就只有10个共享连接数的

网友:
现在1500就能买个带网口的激光打印一体机,双面打印复印都ok,用古董电脑搞共享不划算

网友:
卖一个网络打印机共享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