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座子是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固定到PCB板上

楼主(2016-01-22):
    想请教下各位,有光纤座子消费类电子产品是如何将光纤座子稳固的固定到PCB上的。

   我们知道光纤座子的三个引脚都是是在一条直线上的,而前面的两个塑料定位柱不能焊接,起不到固定作用,所以能晃动是必然的。

  我看到好多板卡上的光纤座子都是很容易晃动,上翘等,高端的产品是怎么做的呢?还是行内的标准就是这样的?

  当然有些产品装壳后有一定固定作用的,有产品结构设计原因不能很好固定。

网友A:
有一種光纖座,頭頂帶螺絲孔,因此可以用螺絲固定在外殼上.如果使用那種沒有螺絲孔的光纖座,可以考慮點黃膠輔助固定

网友B:
LZ杯具了,没有看到这个座子下方的定位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光纖座,頭頂帶螺絲孔,因此可以用螺絲固定在外殼上.如果使用那種沒有螺絲孔的光纖座,可以考慮點黃膠輔 ...

是的,有些座子是有固定螺丝打到外壳。至于打黄胶没见过,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杯具了,没有看到这个座子下方的定位脚

定位脚是塑胶的,本来就是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