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耦测电机速度和转向,光耦怎么布置呀?

楼主(2016-01-22):
大家好!
      我现在要用20线码盘和两个槽型光耦来检测直流电机的转速和转向。那么这两个光耦输出的方波应该要相差90°,那么我觉得两个光耦之间的间距应该有要求吧??
      想请教大家,双槽型光耦针怎么设计之间的间距呀?根据码盘参数吗?

网友(2016-02-26):
买现成的光学编码器吧。
打印机读光栅带的那种,15-35元就有。
如果要求不高,据说读鼠标滚轮用的也可以的,很便宜,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鼠标里面的就行,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