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启动时在“正在启动”界面死机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22):
笔记本原装win8.1系统,不习惯换成了Win7,用的“阿莫巨献:windows7与windows2008各种官方版本及破解(终极完美...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中的ISO,驱动在网上找的,安装后没有不兼容之类的提示。Win7安装后开机时没有规律的在启动界面停止,鼠标无电,强制关机后再启动,修复后基本上可以进入系统,有时还需要多次修复才行;也有时开机一次就进入系统了。不知道这个有解决方法没?如果实在没有也就只能换回Win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安装驱动,系统没问题,就是驱动问题。

我安装系统后第一步就是安装驱动,只是看到安装后的驱动没有提示有问题就认为驱动可以了。这个驱动测试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机器?有些新款机器,没有win7 32位驱动的,只有64位。你应该安装64位。我碰过。 ...

acer E5-572G,官网上只有Win8和Win10的驱动,安装的是64位的版本

网友B:
如果是官网的驱动一般没问题的。
试下进安全模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官网的驱动一般没问题的。
试下进安全模式是否正常。

就是官网没有Win7的驱动啊

网友:
这个没有win7的驱动,你用鲁大师的驱动安装试一试,在不行就找一个IT天空的驱动安装器安装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还是先测试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固态硬盘

楼主:
没有,就是普通硬盘
我要重新安装系统了,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普通硬盘
我要重新安装系统了,谢谢各位

注意下快速储存这个软件、最好别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下快速储存这个软件、最好别装

这个软件是光盘带的还是自动升级会有的啊,我没有单独装过这个软件

网友:
你原装的win8应该直接免费升级到正版win10。觉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