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24V直流电机调速电路,看看这个波形,求指点

楼主(2016-01-22):
大家好,
      最近在做基于CC2541蓝牙控制电机的玩意,关于电机控制也不是太懂。
      我用的是STM8405MOSFET,先调了PMOS用9013搭了下面的驱动电路.

     上面的电压是我给芯片IO输出高电平(3.3V),用万用表测得各个点的电压,接上两个电机也是可以用的。
     每个电机的输出功率是1.68W,我电机一触点接的是PMOS的D端,另一端接的是GND
     我的PWM频率是100HZ, 下面的图片是我使用PWM控制电机的时候,拍下来的波形。
     黄色的是PMOS的D端波形, 蓝色的是PMOS的G端波形。

     蓝色G端高电平,PMOS关闭,此时黄色D端波形是上面那样,我想这是电机反向电动势造成的吗???
     请大家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
加个D管

楼主:
你的意思在D->S加个二极管吗?

楼主:
对防止mos烧管,有没有经验,之前设计过一块没有调速的驱动,正常是可以用的,但是有时莫名其妙就烧管了,这个电路搞好,再把那个电路给整理一下看看

网友:
电机并联二极管一定要。GS只有6V不到,能不能保证Mos完全开通?、建议8V以上。其他没什么,波形都不会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