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多节点发送 一个接收

楼主(2016-01-23):
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神,小弟刚学Arduino,需要组网,数据通过NRF24L01传输,大概有50 到100 个节点。但看NRF 最多只能有5个节点一个接收,要怎么实现啊?
看到有人说直接用自带的应答就好,可问题是每一个节点必须要要传输512byte 的信息。没有什么思路,求教了

网友:
不要设置为自动应答。
主机发送广播。
给从机编号1-200。
主机叫谁,谁返回数据,写或者读。

网友:
同一个频道 不在数据里做标识,只能6个,可以切换不同频道实现,建议还是同一个频道,在数据里做标识,如2楼想法

网友:
Arduino有个库RF24network,是用nrf24l01组的树状网络,可以到GitHub上搜下

楼主:
谢谢 我在看他的例子,但有一点很奇怪其他离子都能编译,但是有一个加休眠的怎么也过不了,网上查也看到有人有同样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
地址在:有空格
https:// github.com /TMRh20/RF24Network/tree/master/examples
里面的 Network_Ping_Sleep

看到有说只能AVR 得用,Arduino 按理来说也能啊。
错误代码:
RF24Network::setup_watchdog(unsigned char)'
Network_Ping_Sleep11.cpp.o: In function `loop':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Network_Ping_Sleep11.ino:13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F24Network::sleepNode(unsigned int, int)'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