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单电源转正负双电源方案! 看着不错!大家看看!

楼主(2016-01-23):
看照片是一个DCDC芯片,加4颗整流管!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颗标示S51G的这颗DCDC芯片不知道具体什么型号?还有后面有看到4颗二极管!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实现DC单电源转正负双电源的?

楼主:
这个方案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低成本方案

网友A:
LZ能把图给逆向出来吗?貌似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把图给逆向出来吗?貌似不错的样子。

这个也是网上拆机的截图!具体没有实物没法看线路啊!

楼主:
这张是范围更大的图!看以看到是有DC适配器插座!

网友B:
一般的升降压IC 都可以做到,关键是能否2个都稳压

楼主:
DC适配器+5V输入的!要升压然后生成正负12V给运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升降压IC 都可以做到,关键是能否2个都稳压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IC

网友:
看看这个资料是不是和楼主的原理差不对
一般应该是DCDC升压芯片,一般用于液晶屏的AVDD  VGH  VGL的供电

网友:
Ti有1只,也是5脚的,不记得型号了,推勉振荡驱动变压器,也是不稳压的。

网友:
找到12楼的IC,名字是SN6501,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