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MSP430G系列单片机上电不能可靠复位

楼主(2016-01-23):
RT,头次使用430单片机,感觉外部复位不可靠,7个板子有4个不能运行,手动短接复位脚就正常运行了。
外接的是100K电阻和2.2nf电容,由于使用SBW下载方式电容还不可以太大,这太郁闷了,请教各位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一定要外接一个复位芯片吗?

网友A:
2.2nf? 这么小的复位电容倒是头回听说  复位时间太短吧?电容换大点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nf? 这么小的复位电容倒是头回听说  复位时间太短吧?电容换大点再说。

用SBW下载,电容不可以太大。推荐电路说的是47k/10nf 但有时不能下载,所以改的100k/2.2nf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BW下载,电容不可以太大。推荐电路说的是47k/10nf 但有时不能下载,所以改的100k/2.2nf ...

改用 47K , 2.2nf
或設計時外加一顆 reset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