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双网通信疑问

楼主(2016-01-23):
分析:   linux系统记录了主通道eth0的路由表,当数据返回的时候,走主通道eth0的网关,所以主通道断开时,备通道也断开了。

           能否禁止linux的路由选择,直接将数据发送对应的网关,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如何发送数据不查询路由表,直接发至网关呢?

楼主:
备通道收到的数据,发送却从主通道出去了

网友:
连接标记,好像有个内核模块是干这个的

网友A:
Linux下比较容易解决,设置一个路由策略“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
http://www.tldp.org/HOWTO/Adv-Ro ... multiple-links.html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的确是你分析的路由表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当时我还找过红帽的技术支持沟通过。
你拔掉网线eth0后,ifdown eth0一下,这样自然eth1通了。
你是否可以考虑下其他方案,比如eth0和eth1既然是一个网段,那么两个做一个bonding,对外一个IP就可以了。由系统来帮你做主-备通道的监视。

网友:
bongding 可以设置多种模式,我记得有7种,后来我使用了mode 1(active-backup),监视周期设置的500ms,使用效果来看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的确是你分析的路由表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当时我还找过红帽的技术支持沟通过。
你拔掉网线eth0 ...

两个ip不是同网段的,是通过子网掩码255.255.255.240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下比较容易解决,设置一个路由策略“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
http://www.tldp.org/HOWTO/Adv-Routing- ...

这个需要iproute2模块,现场的设备没有这个模块。

能不能关闭linux的路由功能,数据发送不做路由选择,直接发往对应的网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ip不是同网段的,是通过子网掩码255.255.255.240分开的

你如果这样,这两个路由表应该是不影响,你应该检查下网络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这样,这两个路由表应该是不影响,你应该检查下网络的配置。

会有影响,因为数据发送到同样的目的地,要配置源地址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