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木有人在飞思卡尔k60系列上跑过liunx么

楼主(2016-01-23):
智能车比赛需要用视觉处理想跑下系统挂个opencv试试,但是不知道跑的动跑不动

网友:
Cortex-M4内核

网友:
uclinux应该可以,外挂ram才行

网友:
uclinux问题不大的

网友:
uclinux估计可以。想玩炫酷可以,但是你用linux+opencv还远远没有别人二值化统计11110000处理速度快(一秒钟处理几十帧数据需要把。)。
想玩出花,建议裸板实现opencv的函数。
或者用freescale的Crotex-A9核。1G主频,妥妥的。

网友:
ucllinux可以,cortex-m4的内核没有mmu,没法移植linux吧

网友:
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是不同的概念,没有MMU只能玩uclinux,这个东西已经停止更新了,只能证明linux能跑在微控制器上,但没有应用价值的。还有opencv也不是这么玩的,怎么说也是C6000或者BF533之类的才有移植价值

网友:
可能不行吧,没有MMU

网友(2016-03-01):
linux 需要内存管理单元的,uCLinux貌似可以,你可以下载源码看一下

网友:
体育老师教语文,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2016-04-23):
共地的方法我觉得很实用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