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器link ultra+到手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6-01-23):
某link ultra+神器,效果极好,调试速度极快,不掉固件。真乃神器。
后面还可以拿到 jflash 还有pro 版本玩玩!

网友A:
正版?啥渠道?价格几何?

网友:
还好吧!我10几块的用着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版?啥渠道?价格几何?

非正版!价格大概2000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版?啥渠道?价格几何?

板子上斗大的Jetlink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斗大的Jetlink ......

还真没注意到,不过还是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注意到,不过还是没有找到

我也是从我朋友那里拿的。他的QQ 554336257  大家有问题可以向他咨询。

网友C:
目测没销量的东西,会花2000的不如直接4500买正版,

Ps,谁知道右上角的sot23-6是什么芯片?

网友:
带FPGA  比山寨LINK高大上多了啊

网友:
这个真是威猛无比

网友:
一直盗版的路过

网友D:
速度快成啥样了?跟V9比较

网友E:
再添点钱就可以买正版,不然就用60大洋的淘宝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添点钱就可以买正版,不然就用60大洋的淘宝货就好了

还有60的淘宝货?搜了一圈没见到啊

楼主:
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快成啥样了?跟V9比较

在某宝上面买过好多个V9,经常有问题。很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快成啥样了?跟V9比较

用MDK调试,感觉非常明显。

网友:
去年买了个山上的U+ V1版,V4版当时好像还没看到

网友:
给人,好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山上V9支持USB虚拟串口,V4这个支持吗?

网友:
就冲这价格也感觉高大上

网友:
这个东西DB貌似没有太多市场,价格太高了!

网友F:
好像还不错,数据口都用光耦隔离了。 用料挺好。不过光耦下面走线不严谨。

网友G:
JET LINK 会不会是IAR的向SEGGER的定制版。。。

网友:
引用 网友G:
JET LINK 会不会是IAR的向SEGGER的定制版。。。

去掉ET,看看是啥,哎
都这么多贴了还不知道说的是啥?

网友:
只因为看了 IAR 有 I-jet  debug tool. ,,, 没看回复 ,,,这做工不错。

楼主:
用了几天了,感觉不错,真心值得拥有。
调试感觉快如飞啊。确实是神器。

改天写个广告小软文。

网友H:
关键太贵了,个人用的起2000的,都可以上正版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关键太贵了,个人用的起2000的,都可以上正版的了!

嗯,不想花这么多钱买。。。JLINK V8我都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不想花这么多钱买。。。JLINK V8我都还在用。。。

V8 +1
期待V9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像还不错,数据口都用光耦隔离了。 用料挺好。不过光耦下面走线不严谨。 ...

光耦在哪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光耦在哪儿???!!!

难道这个不是? 看着像是高速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这个不是? 看着像是高速光耦

肯定不是啊

网友:
jlink ultra+,有渠道的哟。

网友I:
价格能降到500以内就可以入手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搞个团购,大家一起买,起量了 价格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啊?

网友:
100还差不多

网友F:
那是啥? 用在IO口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啥? 用在IO口上面

一般是缓冲器件

网友J:
布板好差劲,原版也这模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布板好差劲,原版也这模样吗?

原版的可能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版的可能就是这样。

原版的精致多了好不   看我的帖子  原版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52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版的精致多了好不   看我的帖子  原版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5221-1-1.html ...

恕我无知!抱歉!

网友:
这价格,太土豪了

网友:
胃口太好了,抄这东西

网友K(2016-03-10):
引用 网友I:
价格能降到500以内就可以入手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搞个团购,大家一起买,起量了 价格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

同问!!

网友:
就冲这2000大洋,这产品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问!!

500团购???基本没戏。

如果价格能谈到5折,团购也不错。

网友:
2000啊,真土豪。

网友(2016-05-15):
能使用Jscope,你们不懂

网友:
百元的J L IN K  V9 , 用着好好的,也没掉过固件!有钱人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价格能降到500以内就可以入手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搞个团购,大家一起买,起量了 价格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

嗯,2k这个价格有点贵

网友(2016-08-28):
买不起,但是是好东西,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L:
嗯,2k这个价格有点贵

2k……我的正版可以转给他了都-_-#

网友(2016-11-11):
这个价格买不起,看看就好

网友:
楼主不降价?多降降卖吧。

网友M(2016-12-19):
楼主,右上角的SOT23-6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壕无人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这个不是? 看着像是高速光耦

这个难道不是2t45吗?

网友:
这个是隔离的吗?可以挂热地的板子调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啥? 用在IO口上面

SN74LVC2T45
电平转换器

网友(2017-01-21):
引用 网友C:
目测没销量的东西,会花2000的不如直接4500买正版,

Ps,谁知道右上角的sot23-6是什么芯片? ...

应该是个电源输出控制 类似ti的usb接口电源管理芯片 5V进来 5V出去。有过流保护的功能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右上角的SOT23-6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应该是个电源输出控制 类似ti的usb接口电源管理芯片 5V进来 5V出去。有过流保护的功能大概 不过也不好说有一定的概率是外外部提供基准电压的LDO

网友:
OB版本的感觉用的挺好,每块板还可以配一个,携带方便 。

网友:
支持虚拟串口吗?

网友:
这个高大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