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摄像头JPEG数据转换成图像的C++MFC程序

楼主(2016-01-23):
最近在搞摄像头,串口摄像头用法简单,速度确实很慢,但是是学习的好平台。
摄像头本身有一套协议,这里就不讲了,什么复位、开始、停止之类的。
给的资料里面主要针对这套协议的控制方法,而没有提到图片如何生成。
摄像头传过来是一堆数据二进制数据,我把这堆二进制数据保存在了一个txt文件中,那么问题来了,txt怎么转化成jpg?
先是撞运气般的直接改扩展名,呵呵,肯定是不行。
然后只好想办法编程,网上确实有这方面的帖子,我也参考了一部分,但是经鉴定,不行。
决定逐步分析,意识到文本文档中的字符是以ASCII码存在的,无论什么方式打开,读入内存的都是ASCII码的对应二进制数值。
单靠字符型打开,二进制输入是不可行的,必须进行处理,否则折腾半天存进jpg文件里的还是一堆ASCII码,跟直接改扩展名没啥区别。
这时我发现有个东西叫二进制编辑器,发现一个简便方法:随便新建一个文件,改扩展名成.jpg,用二进制编辑器打开这个文件,把数据复制进去,保存,退出,再正常方式打开,图像就有了。
其实ASCII码的处理很好办,基本就是做减法。
指针和存储空间我没有详细算,希望能有人完善,现在只是功能基本实现。希望能有大神指出错误和不足之处,谢谢!
注:VS2012开发环境
int Tasc(char a) //ASC码转换成对应的二进制值,例如"A"->0x0a
{
        a=a-48;//针对0-9
        if(a>10)//针对ABCDEF
        {
                a=a-7;
        }
   return a;
}

void CtestmfcDlg::OnBnClickedButton2()//点击Transform后执行
{
        InitConsoleWindow();//控制台初始化,用于调试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打开文件
        FILE *pFile=fopen("DATAR.txt","rb");//文本文档内是ascii码的二进制数据,无论怎么读都是asc码值
        //判断文件是否打开成功,若不成功,报错,返回
        if((pFile=fopen("DATAR.txt","rb"))==NULL)
        {
                printf("failed");
                return;
        }
    char *pBuf;//原始数据指针
        char *oBuf;

        fseek(pFile,0,SEEK_END);//指针定位到文件结尾

        int len=ftell(pFile);//取文件长度
        pBuf=new char[len+1];//为原始数据开辟存储空间
        oBuf=new char[len+1];//为处理后的数据开辟存储空间
        rewind(pFile);//指针定位到文件开头
        fread(pBuf,1,len,pFile);//将文件数据读取到内存
        pBuf[len]=0;//指针归零
        fclose(pFile);//关闭文件

        int i=0,j=0;
        for(i=len;i>0;i--)
        {

                if(*pBuf!=32)//如果不是空格的话,是有效数据
                {
                *oBuf=(Tasc(*pBuf))<<4;//转换成二进制数据
                pBuf++;
                *oBuf+=Tasc(*pBuf);
                oBuf++;
                j++;
                }
                pBuf++;//原始数据指针更新
        }
        oBuf-=j;//指针复位

        ofstream outfile("1.jpg",ios::binary);
         if(!outfile)
   {
      printf("open error!");
      abort( );//退出程序
   }
         outfile.write(oBuf,len);
         outfile.close();
        //FILE *pFilep=fopen("1.txt","wb");//以二进制方式打开写入,1.jpg为要保存成的图片文件
        //fwrite(pBuf,1,len,pFilep);
        //fclose(pFilep);
        printf("Transform complete ");
//MessageBox("Finish writing!");
}

网友:
用文本编辑器ultraedit 就可以处理ascii 到binar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