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自动挡的万用表,不到一年就有问题了,麻烦坛友...

楼主(2016-01-23):
买了个自动挡的万用表,不到一年就有问题了,麻烦坛友给个电路图。型号adm02.

现在的毛病是打在直流电压当上面,显示的档位至MA档,麻烦给个图纸呀。看这样子,是不是换挡的覆铜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修的时间+精力 > 表的价值.
拿酒精擦擦接触的金手指.

网友A:
我为什么看成了“买了个自动挡的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为什么看成了“买了个自动挡的车”……

最近在看车? 要我就直接扔掉  换自动挡妹子

楼主:
这金手指的布线也太差了,缝隙中怎么还走线?多换几次档位,全都得划断了.

网友:
表示用福禄克的15B快10年了还依然健壮

网友:
x宝上大把这种十元成本的“好评如潮”万用表,不能买呀!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看车? 要我就直接扔掉  换自动挡妹子

自动挡妹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换就洗洗吧

网友:
这么多档,不知自动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金手指的布线也太差了,缝隙中怎么还走线?多换几次档位,全都得划断了.

请仔细看,没有划到,连印子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