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推荐几款程控电源

楼主(2016-01-23):
两路可调输出

一般到15V 3A 就够用

体积小点

一定要耐用,不要用几次就出问题,这个受不了

价格最好实惠点

网友A:
正在用的IT6322还不错,两路30V3A,一路5V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的IT6322还不错,两路30V3A,一路5V3A

这个牌子的不错。同在用的路过。

网友:
古二真,推荐艾德克斯

网友:
艾德克斯的不错,公司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艾德克斯的不错,性价比高,IT6322A 4000多,IT6302A 2000多,一般应用6302足以

网友B:
如果能等等,单路15v,4A可调数控电源,指标跟坛子里春风电源差不多,一个充电宝大小的电源,200元以内。

网友B:
原型机已经设计完,正在考虑产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等等,单路15v,4A可调数控电源,指标跟坛子里春风电源差不多,一个充电宝大小的电源,200元以内。 ...

哇,好,能提前透露点参数不,电流指示是几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型机已经设计完,正在考虑产品化

期待楼主~~~~

网友:
我用6632A 买的二手的 还比较便宜    0-20V 0-5A 100W

网友:
找找安捷伦的吧,二手的也不贵。唯一的缺点是做工太扎实了,电源巨沉。移动不方便

网友:
程控?GPIB还是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