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阿里云上开了个UDP服务器,本地电脑udp客户端发数据一次,...

楼主(2016-01-24):
客户端发一次数据之后,再过几分钟之后服务器开的udpserver发送数据还可以正常发送到我本地电脑上

我感觉udp通讯+crc检验效果跟tcp差不多啊,而且节省资源开销,只要定时客户端发送心跳

网友:
选UDP还是TCP取决于对可靠性的要求

网友:
udp也是很可靠的。放心使用

网友A:
这个和路由有关系,如果时间久了路由会把包丢掉
udp里面必须有心跳

可以考虑tdp

网友:
udp,tcp只能说差异那是相当的大啊

网友B:
阿里开服务器复杂不,多少钱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路由有关系,如果时间久了路由会把包丢掉
udp里面必须有心跳

UDP不是面向连接的,为什么需要心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里开服务器复杂不,多少钱一年

阿里体验不错,操作挺简单的
ssh远程登录,感觉和本地linux一样一样的

可以包年也可以包月(比如,1核1GB内存1Mbps带宽,包月是68元,多包几个月or包年都有优惠)
还可以根据需要,临时升级带宽(只升级一天也行)

客服感觉也不错,工单回复很及时

网友C:
你要了解TCP和UDP的区别,一般要求数据正确性和顺序性不高可采用UDP,
其实你数据不多的话,UDP完全够了,一般也不需要TCP出动, 但要维护长连接而已,不然服务器找不到你,除非不需要这功能,就不需要怎么维护了。一般网络保持UDP端口的时间也就几十秒,有线的可能长一点,几分钟也试过。

TCP 连接也不复杂,只是也不需要关心数据可靠性,和顺序和长连接问题。
还有现在很多web服务器来交流数据,所以会用HTTP传输数据(这时候TCP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了解TCP和UDP的区别,一般要求数据正确性和顺序性不高可采用UDP,
其实你数据不多的话,UDP完全够了, ...

tcp 不需要关心长链接么?

网友D:
楼主阿里云的服务器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阿里云的服务器贵吗?

我用了朋友学生认证9.9一个月。一般的早68一个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了解TCP和UDP的区别,一般要求数据正确性和顺序性不高可采用UDP,
其实你数据不多的话,UDP完全够了, ...

关键是udp省资源啊

网友E:
UDP 无法处理乱序报文. 只能用TCP

楼主:
引用 网友E:
UDP 无法处理乱序报文. 只能用TCP

什么样的乱序报文?我自定义检验就可以了吧

网友:
各有特点吧,UDP连接保持时间短,内网设备和到外网通信的话超过这个时间没有数据收发,外网的数据就发不进来了,需要自己维持这个连接。  还有顺序没有保障,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是网络拥堵的情况下经常发生后面发的数据包比前面发的先到。

网友:
UDP有UDP的好,TCP和TCP的好
不过用UDP实现一个类似TCP的协议,是最好的,服务器的带宽,CPU资源都将得到充分的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udp省资源啊

对,而且用来p2p,简单维护就够了。

网友:
UDP适合走无状态数据,一个数据包代表一个完整的数据体,前后数据包没有严格的依赖关系,这样用UDP问题不大,典型应用就是DNS查询,发一个查询请求,服务器返回一个结果,完事结束。
当数据有状态和顺序约束的时候UDP就比较蛋疼了,工作量基本相当于自己实现一个TCP,最起码要有流水号,确认、重发和超时机制,还有缓冲窗口等等,还不如直接用TC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