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哪家厂有80法兰,功率为1.2KW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6-01-24):
如题,要求带485接口

网友A:
是固定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电机的吗?

什么固定电机?没搞明白。
就是普通伺服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固定电机?没搞明白。
就是普通伺服电机

他的意思是  80法兰是固定电机的尺寸吗

网友C:
伺服电机有带法兰的吗

网友D:
就我用过的来说 80的PSMS 似乎最大也就1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  80法兰是固定电机的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有带法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我用过的来说 80的PSMS 似乎最大也就1kw

确实,想找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