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E10.4生成keil工程的问题

楼主(2016-01-24):
我用的PE是10.4,KEIL版本是5.16,但是没成功,自己折腾了一下,还是没解决,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正确选择芯片型号吧?提示device是N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确选择芯片型号吧?提示device是NULL....

芯片选的用的是KL25Z,是按照论坛上载的一份文档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