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装系统,做了5次U盘启动盘,就是读不出来!

楼主(2016-01-24):
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电脑是WIN8的,要求我换一个WIN7,做了各种各样的U盘启动盘,什么老毛桃啊,大白菜呀等等,进去界面之后,一键PE装机,还原选择c盘的地方,就是检测不到电脑的其他盘,只显示U盘在。

但是点击我的电脑又能看到每个盘,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教!按照百度的修改什么硬盘模式IDE也修改了,还是分区没显示

网友:
好象没特殊搞什么,好几个IBM都装过WIN7,WIN8
挺顺利的,中关村下的所有文件教程

网友:
在DOS 模式下用PQmagic看看能不能找到硬盘

网友:
没加载sata驱动 bios改成兼容模式看看 是不是出来了  活着用win7以上版本的PE

网友A:
BIOS里面设置 SATA 兼容模式

话说你就没做过  win7sp1安装盘的 启动?

网友B:
之前也碰到,预装WIN8的一般是GPT分区表,WIN7装不了。 很不好弄。最后是下载了一个“微PE” 在里面用硬盘分区工具改了以后,才装好。

网友C:
啥型号?
原版安装呢?

网友:
USB是3.0的?

网友D:
帮同事新装台电脑,想装win7,结果每次加载完文件后USB就断电了,键盘鼠标都找不到。折腾了几次,最后才知道不支持直接安装WIN7了,重新安装WIN10,一次过。。

网友:
用win7的iso做个安装U盘装装看

网友E:
BTW,最好先用原系统里面的Rescue&Recovery做一套(原系统的)系统恢复盘,以备折腾失败后还可以还原原系统

网友F:
估计跟u盘有关,换个u盘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我正在给另一台笔记本装系统,能从PE启动盘启动进PE,也能认硬盘,但就是不识别除启动U盘之外的U盘,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BIOS设置不对

网友H:
PE系统不支持AHCI, 所以不显示...         BIOS里将硬盘模式改回IDE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碰到,预装WIN8的一般是GPT分区表,WIN7装不了。 很不好弄。最后是下载了一个“微PE” 在里面用硬盘 ...

是的,我也是,分区了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PE系统不支持AHCI, 所以不显示...         BIOS里将硬盘模式改回IDE模式即可.

来来回回改了好多次,就是不显示,最后从分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正在给另一台笔记本装系统,能从PE启动盘启动进PE,也能认硬盘,但就是不识别除启动U盘之外的U盘,不知是 ...

我跟你恰恰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型号?
原版安装呢?

原装WIN8,老师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设置 SATA 兼容模式

话说你就没做过  win7sp1安装盘的 启动?

它开始是win8的,出厂就是,现在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TW,最好先用原系统里面的Rescue&Recovery做一套(原系统的)系统恢复盘,以备折腾失败后还可以还原原系统 ...

强行分区,强行装了

网友I:
联想的硬盘有些特别,试试这个小窍门
快速清除这两个小分区,我们可以使用 DiskGenius 分区软件,选中需要处理的磁盘,点击
工具--清除扇区信息--点击清除,然后等清除开始后马上点取消(我实际等1分钟左右),然后回来,然后快速分区,
你会 发现不 会出 现那 两个 分区了 ,然后 就 可以像 安装 win7 系统 一样 安装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联想的硬盘有些特别,试试这个小窍门
快速清除这两个小分区,我们可以使用 DiskGenius 分区软件,选中需要 ...

我最后也是强行分区就搞好的

网友:
一直在用 UEFI

网友A:
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把安装U盘做成uefi引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把安装U盘做成uefi引导就可以了

难怪,那个软件默认不是你说的这个

网友(2016-05-03):
引用 网友F:
估计跟u盘有关,换个u盘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正解,换另一品牌U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同事新装台电脑,想装win7,结果每次加载完文件后USB就断电了,键盘鼠标都找不到。折腾了几次,最后才知 ...

cpu skylake的新电脑吧。。

在win7 安装U盘里加载intel 的usb3.0的驱动,就可以安装了。

另外新电脑用nvme的ssd,win7 也要在安装U盘里 放上驱动,否则不认盘

网友:
老衲遇到过,进入pe的时候前2个选项,一个是新电脑,一个是旧电脑,新电脑的是启动win8界面的pe.目前新款的电脑应该选这个。

网友:
win8删了个OS设备又读到盘,真不知它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