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 Actel 组合是为了安全吗?

楼主(2016-01-24):
Altera + Actel 组合是为了安全吗?请教原理是什么?

网友:
估计是,都是FPGA没必要同时搞两个,资源不够换大容量的FPGA即可

网友A:
说实话 也挺想尝试下 ACTEL 的
就是下载器太贵,芯片也不怎么好购买

网友:
可能是两人负责不同部分

网友:
actel负责加载 高可靠性场合使用

网友:
actel加密一流很难破解,否则它的下载器也会像其他xxlink一样便宜,满大街的是。

网友:
可能原因之一:
ACTEL从“上电”到“逻辑就绪”的时间是uS级别,而FPGA则是mS级别,并且FPGA的这个加载时间跟容量和加载方式有关。
假如你的外围电路要求FPGA在上电后立即(立即=uS级别)就绪,那FPGA做不到,但ACTEL就能。于是可能用ACTEL处理这部分控制。

网友:
有这区别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也挺想尝试下 ACTEL 的
就是下载器太贵,芯片也不怎么好购买

下载器99$吧,以前公司买过一个。

网友(2016-03-04):
不懂什么情况下用这种组合,这样的话,干嘛不直接用actel的呢,何必要两个FPGA

网友:
actel有反熔丝的FPGA,其技术对空间辐射效应尤其是单粒子翻转效应不敏感,空间应用经常用于对其他FPGA进行回读刷新,保证其他FPGA被单粒子打翻了也能动态刷新回去,防止功能失效。国内买不到大门数的,对中国禁运。

网友:
actel的fpga性能杠杠的,就是性价比不好.
上电不需要配置,立即运行.  IO端口对干扰的容错特别好.  altera 的时钟线没个驱动经常被干扰!

网友:
你这是航空电子的设计吧,这估计是安全性需求,要求2个功能的设计完全独立, 没有common mode faults

我们公司有款产品就是2个不同的FPGA,

网友(2018-04-22):
所谓双保险么

网友:
altera 的 C4,C5好像没有加密的,问他们他们说要加一个CPLD来加密,估计 atel 在这里是为了干这个事吧,没有细节没有什么好评说.

网友:
ACTEL的管脚定义没有Altera的随意,做板之前不测试程序,板子可能玩完

ACTEL的加密性能确实好

网友:
ACTEL 据说是军工级别的,两个芯片编程平台不一样,这样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