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是intel的mcu,dnce2530,有谁有资料么?

楼主(2016-01-25):
思科一路由上的芯片,看标识是intel公司出品,但查不到资料,有谁知道是什么么?

网友A:
SLH--深联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H--深联华???

第一行imc那个标应该是intel公司的吧?

楼主:
应该是intel的线缆调制解调芯片,mips内核,可惜还是没有资料。

网友B:
Intel Puma DNCE2530 Data Cable Modem

这是客户订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 Puma DNCE2530 Data Cable Modem

那就是没得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没得玩。。。

先将它吹下来,角落处打个洞,串个绳当吊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