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驱动波形PWM失真原因求解

楼主(2016-01-25):
6步换向法、IR2136驱动。

示波器夹GND,勾电机U。

1、驱动一个空转的无刷电机,PWM每个正常的上升沿前面都有一个小电压平台,问题波形:

2、驱动三个星形接法的电阻,定时器定时换向,没有这个问题,对照波形:

3、将电机带上一定的负载,转速降低,波形里的小电压平台变小,甚至消失。

猜测是感应电动势造成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或者MOS有点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20160125 15:23补充编辑:
4、换了个同样额定电压的电机进行测试,波形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示波器是哪个牌子 什么型号的。

Tektronix DPO2024b,电源是110V DC电源,DC电源有接地,示波器只用了两脚插头,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个图片和我的示波器 采集的图片非常像。我用的是Tektronix DPO2024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这个示波器拷贝的图片 分辨率太低了 我想找个高分辨率的 你有推荐吗 ...

也没有可推荐的,但是有个权宜之计,导出.CSV然后导入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图片分辨率会大吗
还是有其他好处

MATLAB画出来可以说是清晰度更高吧,还可以很方便的用MATLAB进行波形分析...主要是模拟信号咯

网友:
到出来的csv数据貌似没法matlab 绘图,试过多次不成功

网友:
正常现象!

楼主:
谢谢回复,是因为空载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因为空载的原因吗

是的是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万分感谢,另外,刚接触BLDC时拜读了你的很多帖子,鞠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另外,刚接触BLDC时拜读了你的很多帖子,鞠躬

没有啦!一起学习。

空载时,电流较小,当PWM OFF时,电流续流会很快结束,你可以看到PWM OFF后出现由于寄生参数导致的衰减振荡,然后是此相的反电势电压波形。
当你人为换向时,电流会比较大,导致在PWM OFF期间都没有结束续流,这时PWM OFF后出现的是二极管的钳位电压,你可以用示波器放大后观察它相对于于地的电压差,是不是存在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观察一定要仔细,不能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啦!一起学习。

空载时,电流较小,当PWM OFF时,电流续流会很快结束,你可以看到PWM OFF后出现由于 ...

谢谢提点,我总结了一下,您看看是否仍有纰漏

有仔细去分析PWM OFF时的续流,
也怀疑到了感应电动势,但是当时想到反电动势应该是一直有的,不应该在PWM OFF段中间突然产生,然后否定了这个可能,
没能将两点联系起来去想,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PWM OFF的前半段,续流事件掩盖了反电动势。

因为以前风机的波形是整常的,所以也有去想是不是空载的原因,
在思考空载与带载的区别时,只注意了转速因素的影响(影响BEFM的大小),却没有去注意电流因素的影响(影响续流事件的长短)。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有幸观察到了完整的续流事件,因为电流小所以在PWM OFF结束前就完成了续流,
我们观察到的异常电压其实是随着转速变化而变化的反电动势。

题中第2点的两张图应该确实没有续流事件,因为那是我为了验证是否是驱动环节出了问题用3个电阻接成星形做的实验,而第1点的图里确实有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都说自举升压原理的MOS管驱动PWM不能全开,
但是根据自举的原理,如果换向速度够快,PWM应该也可以全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点,我总结了一下,您看看是否仍有纰漏

有仔细去分析PWM OFF时的续流,

是的,可以全开。

网友(2019-04-21):
嗯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还可以6扇区看看,还各有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