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设计中经常听说“应避免地环路”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25):
在PCB设计中经常听说“应避免地环路”那是什么意思,减少i环路面积i,但没有图示,谁知道,直接上图

网友A: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请大侠指导。。

网友:
我理解接地环路是指接地线形成一个圆圈

网友B:
这么说吧,A,B2块板,一个信号线接口(带地线),一个电源线接口。但2个接口在板上离的很远。2个板同时用排线连好。这时候就是地环路了。数字电路里面还好。如果是模拟电路(特别是功放电路),运气不好的话,那个噪音就会比较大了。而这时候去掉一个接口的地线就会发现噪音一下小了很多。

网友:
本来女神就在你对面,直接跑过去就行了,你却要绕着操场跑一圈到女神跟前,十感然拒,大概就这意思

网友:
应该是说地线本身不应该成环吧,这样噪声会沿着地线一直传啊传的

网友:
电流(交流和直流)经过的路径为一个环。  初中知识:电流从电源正极出发流回负极,电源内部能源转换导致电流从负极流向正极,形成环路———环路面积则是因为电流形成磁场,类似空心电感(环路里有磁性金属就是有磁芯了)。

网友:
变化的电流形成变化磁场,辐射和感应(包括外部其他设备产生的)

网友:
对高精度仪表要命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部分情况不重要,高精度低噪声仪表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请大侠指导。。

1,还是2 ???

还是都不推荐使用。

网友:
大面积覆铜,,,不就是形成了  GND的各种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A,B2块板,一个信号线接口(带地线),一个电源线接口。但2个接口在板上离的很远。2个板同时用 ...

遇到过这种情况,搞不懂原理可否继续详细举例说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还是2 ???

还是都不推荐使用。

2 回路面积肯定大,对吧?

楼主(2017-03-15):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A,B2块板,一个信号线接口(带地线),一个电源线接口。但2个接口在板上离的很远。2个板同时用 ...

问你下,布线整体需要横平竖直吧?

网友D:
其实很好理解, 你布好线后,检查电源和信号的回路, 看看路径远不远,  比如芯片的供电,从正极开始找,一直到负极,如果绕了很长的路说明布的不好. 一般敷了铜信号都能很快流回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你下,布线整体需要横平竖直吧?

尽量横平竖直,这样好看点。当然,有时候受局限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好理解, 你布好线后,检查电源和信号的回路, 看看路径远不远,  比如芯片的供电,从正极开始找,一直到负 ...

这个理解不对 —— 比如一个板子12V供电,12V是用长线连过来的,那这个板子就没办法用了?

网友:
那个答案标准一点?

网友:
各楼回答都很好。

网友:
就是指地回路最短。

网友:
任何一个信号 环路面积大了都不好 对外的辐射与信号频率、边沿速率、电流大小、环路面积成正比;电磁感应类似 ;所以 环路面积大 既容易辐射、也容易受外界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请大侠指导。。

初步理解环路大应该是下面这种,有所谓的天线效应!

网友:
你说的环路面积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专门指地绕板子一个圈或者说地覆铜包伟成一个圈
而是电流回流的路劲绕了一个圈没有最短,当然你也可以简单粗暴理解为PCB没有画好画成一个圈了

楼主(2017-07-21):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A,B2块板,一个信号线接口(带地线),一个电源线接口。但2个接口在板上离的很远。2个板同时用 ...

一个双面板  我顶层先走信号线 ,
方法一:底层走电源干路线,,,,,
方法二:顶层走电源线  ,,但是很多时候需要很多过孔,,,,

那种方法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A,B2块板,一个信号线接口(带地线),一个电源线接口。但2个接口在板上离的很远。2个板同时用 ...

我做的一台设备上是4条几十芯的信号线,其中两条带供电用的地,另两条各带一根测量用的地(接万用表负极)。
是不是去掉一根供电地,再去掉一根测量地更好。
---------------
补充一下,线比较长有好几米

网友:
关于地线回路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比如一个电机控制系统中,大电流回路地线 与 控制信号回路地  隔开 这点也理解且容易处理,但是在控制信号中,控制部分电源,MCU,AD采集,驱动这些地线及回路,如何回才是最优化的?总感觉实际和理论不是一回事

网友:
一个环,板子的电流不一样,时大时小,交变的电流,就产生磁场。就有干扰

网友:
信号线与地回路构成的环面积要尽可能小,环面积越小,对外的辐射越少,接收外界的干扰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