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lighting 接口, 需要一个专用解密IC吧?

楼主(2016-01-25):
像下图这种手机小风扇,里面有个8脚的 IC,接在lighting 接口上,不知道这是什么IC呢?

网友A:
你要的是协议,而不是IC的型号。商品的代码没人会共享的,我也没有。

网友B:
我们公司当年搞30-pin的dongle时买过这个MFi认证芯片,实际上是一颗内置了加密算法和KEY的瑞萨8位MCU,需要拿着苹果授权书向指定代理订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只需要接出电源线和GND就可以了?

网友D:
关键这是违法行为,lighting接口是专利,你自己不能做这种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键这是违法行为,lighting接口是专利,你自己不能做这种东西

在中国就别提违法这些了,满大街都是没MFi认证的山寨lightning充电线,像品胜这些一边做MFi一边做山寨线苹果都没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就别提违法这些了,满大街都是没MFi认证的山寨lightning充电线,像品胜这些一边做MFi一边做山寨线 ...

估计是嫌太瘦了,等着养肥了再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就别提违法这些了,满大街都是没MFi认证的山寨lightning充电线,像品胜这些一边做MFi一边做山寨线 ...

不知道上次的JLINK事件最后都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当年搞30-pin的dongle时买过这个MFi认证芯片,实际上是一颗内置了加密算法和KEY的瑞萨8位MCU,需要 ...

说的是这个吧,我还用过呢..不知道现在的lighting接口还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协议,而不是IC的型号。商品的代码没人会共享的,我也没有。

我做过正式的MFI认证的,那个要去苹果指定的购买一颗加密IC。
不过,小厂商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我猜是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只需要接出电源线和GND就可以了?

不行的,要有解密IC,苹果才会转为HOST模式,给你供5V的电

网友E(2016-02-26):
iPhone的Lightning接口有四种模式,分别有四种不同的接头,接头的内部电路不一样。

C10A  USB Host 模式,这个模式可以从iPhone取电,电压时3.3V,最大电流100mA;
C10B  USB Device 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给iPhone充电和通讯;
C10C  Serial模式。就是串口模式,通讯用;
C10D Power only,只能充电。

跟iPhone不通讯,只取电的话,就用C10A头子。
只要跟iPhone通讯,就要使用苹果的认证芯片,进行MFi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hone的Lightning接口有四种模式,分别有四种不同的接头,接头的内部电路不一样。

C10A  USB Host 模式, ...

太谢谢了。
那么这个只取电的IC,是不需要我们外加什么MCU去处理认证的过程吧

网友E:
只取电,用C10A接头,插上去就能取电,不需要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取电,用C10A接头,插上去就能取电,不需要认证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Phone的Lightning接口有四种模式,分别有四种不同的接头,接头的内部电路不一样。

C10A  USB Host 模式, ...

C10A的头子,里面没有芯片吗,如果没有芯片iPhone怎么知道你要求输出电流向外供电呢?如果有芯片,那么不需要认证,怎么与iPhone进行通信连接呢?难道这种芯片只有发出一个供电请求信号的功能,所以苹果简化了认证协议,只购买他已经认证的这种芯片即可?但这不是仍然需要从他认证的芯片商手里购买芯片了,只是无需申请认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10A的头子,里面没有芯片吗,如果没有芯片iPhone怎么知道你要求输出电流向外供电呢?如果有芯片,那么不 ...

有的,但不是认证芯片。跟iPhone通讯就需要认证芯片。我的iPhone U盘已经做成功了。

网友:
坊间传说:Lightning接口刚出来时华强北的价格是6元,3个月后跌倒了0.6元。

网友(2017-01-26):
MARK一下,这个接口很让人蛋疼。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E:
有的,但不是认证芯片。跟iPhone通讯就需要认证芯片。我的iPhone U盘已经做成功了。 ...

不能发站内信,能否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