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驱动做的差不多了,上位机怎么弄?

楼主(2016-01-25):
最近移植了STM32 虚拟串口的USB驱动,虽然这个在win7下有现成的驱动,但如果没有话,就得自己做了。
于是,在网上的教程下,安装并设置好了VS2010+WDK7600环境,接下来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求指点!

楼主:
自己顶贴,各位看官说两句吧。。。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用么,http://www.amobbs.com/thread-37767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用么,http://www.amobbs.com/thread-3776746-1-1.html

谢谢,这个有个完整的驱动源代码工程,有用。

楼主:
倒是看到有许多人用Libusb开发上位机USB驱动。
只是 ,我现在还没上道,只是搭建了一个基本环境,却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B:
虚拟串口了嘛,当然是像操作串口一样的操作usb虚拟出来的串口啦:)

网友:
虚拟串口,调好vid pid用st官方的驱动不就行了?如果想自定义名字什么的,就改vid pid,然后改st官方的inf。不过得签名。

网友C: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8-1-1.html
STM32自定义USB设备开发详细流程讲解及全套资料源码下载(基于libusb)
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 USB 自定义 批量传输 ,加 libusb 驱动。
这个爽,用过都说好。
难点是 STM32 USB 自定义 批量传 ...

自定义批量传输很简单的

网友:
libusb,  cypress的cyusb也可以

网友:
搭楼主的车,多谢楼上的几位,我没有用过libusb,有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明白 LZ 说啥, 想干啥 ?
一: ST 都有现成的东西。不是真正 搞懂 USB 协议 还是用 ST 现成的好。想 ...

其实就是想学习自己开发USB自定义驱动。项目有种USB设备,现在这个用VCP应该可以实现,另外一个就得自己写驱动了,所以进来问问。。。

虚拟串口已经弄好了,安装上ST现成的东西,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8-1-1.html
STM32自定义USB设备开发详细流程讲解及全套资料源码下载(基 ...

这个很不错。
只是,之前没注册这个论坛,没积分下载那两个源代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可用STM32 USB IN端点 双缓冲发送 700K/s 不丢数 libusb上位机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 ...

嗯,谢谢你耐心的回复。
我去仔细看看这个例程!

网友:
在Windows系统下,用WinUSB远比libusb稳定可靠。

网友:
你就当单口软件写就行了

网友E:
串口软件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软件写就行了

嗯,的确。
对于虚拟串口,上位机这边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像操作串口那样。
只是,既然后面还需要自己写驱动,就搞明白些。

网友(2016-06-15):
引用 网友B:
虚拟串口了嘛,当然是像操作串口一样的操作usb虚拟出来的串口啦:)

虚拟串口 速度能达到多少最高

网友:
楼上弄好了更新个帖子呗,谢谢了

网友(2017-11-05):
引用 网友D:
搞明白 USB 协议 就简单。 搞不明白就难。
自定义批量传输+ libusb 。
2009 年 修改 keill  的 USB 协议 ...

Keil的USB协议栈中间件是不开放源代码的吧?只有一个LIB的库文件啊

网友:
感觉需要装驱动的都比较麻烦,我觉得上下位机通讯数据量不是很大的话用 hid更方便啊。

有没有hid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