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对单片机不用的IO口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6-01-25):
设计项目时,经常会有多余的IO口,我一般是用个10K电阻下拉到GND,想问问大家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是不处理,空着。

网友:
下拉比较好还是上拉比较好?

网友:
空着,要是对功耗有要求,设成输出低电平

网友:
看具体datasheet
跟GPIO内部设计有关

网友:
一般剪掉。

网友:
用个10K电阻下拉到GND,
完全没有必要。

低功耗产品,输出低电平最好。

非低功耗产品,输出低电平 或 上拉输入。

网友:
设置为输出,然后空着

网友:
我都是堵死

网友:
每个芯片要求不一样吧,stm8s要求固定电平。

网友A:
用坛里一位高人的做法,空的IO全部置输入接地,不按时给货款,IO口置为1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坛里一位高人的做法,空的IO全部置输入接地,不按时给货款,IO口置为1输出 ...

要是碰到芯片复位默认输出为1,就……

网友:
空着,然后设为输入

网友:
lz你用一次bga之后就不会再这么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碰到芯片复位默认输出为1,就……

51默认输出1也不是推挽输出,接地也没啥。
不过不用的IO我一般 NC。

网友:
不用的IO口,我都是输出0,当然如果有低功耗要求,还的看手册,在确定,反正是要固定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坛里一位高人的做法,空的IO全部置输入接地,不按时给货款,IO口置为1输出 ...

说明书上注明产品寿命5年,5年时间一到,全部自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