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和mpu6050真心难焊接

楼主(2016-01-25):
最近画了一块飞控板,有6050和5883,焊接了2块,一样的程序,一块板子5883数据正常,另一块板子6050正常。真是纠结,没一个好的。
6050好的那块板子,5883能读取到数据,但是xyz三个轴数据都在-1   -3左右,不论怎么旋转,后来我用磁铁靠近5883有一瞬间就x数据为-4096

网友A:
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问题

怎么办呢,求支招

网友:
多练,上松香

网友:
一把好电烙铁帮到你

网友:
这种BGA封装,用热风枪吹会更好!

网友:
5883 焊接了几片 都没有焊接好

网友:
没事,刚开始搞坏几片交学费。温度260℃以下

网友:
你需要好的助焊剂

网友:
5883焊接过10片 前面8片都坏了 后面2片成功 确实很难焊接
6050基本每次都成功

网友:
5883手焊非常容易焊坏

网友:
5883的温度不能太高,特别是ADXL435更不能高

网友:
这种还好了,小心点就成。MC55 那种塑料座真叫人难办,虽然焊上了,但总觉得不牢靠

网友:
用热风枪吧,5883的确是难焊,你的数据变化小主要是连接外面电容的2个引脚没有焊好。

网友:
网上的贴片焊接教程可以看下试试

网友(2016-03-03):
我在每个焊盘上涂上一点锡  把风枪调到300度左右,吹一会就焊上了。

网友:
最怕焊这种QFN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