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设计一款ALTERA的离线加载器,需要客户提供POF文件

楼主(2016-01-26):
CPLD/FPGA的离线加载器,初期只支持EPM240,未来可以支持其他CPLD和FPGA,也可以用JTAG/AS接口烧写SPI FLASH
使用时,只需要把JTAG电缆插上,加载器自动识别芯片是否是EPM240,如果是就把预存的比特文件烧录进去。大概需要1-3秒加载完成,成功后有指示灯。
需要客户提供EPM240的目标POF文件,这个要求大家能接受吗?
大家觉得这款产品定价多少比较合适,淘宝上发售,会给坛友优惠。

网友:
需要客户提供EPM240的目标POF文件,这个要求大家能接受吗?           意思是先把pof文件发给你,然后你再发货过来?

网友:
需要客户提供EPM240的目标POF文件,

相当于定制脱机烧写器? 一个脱机烧写器出厂就固定了烧写文件。

楼主:
是的,相当于我把POF文件转换一个格式,烧写到离线加载器里,这个步骤无法载用户处完成。
把POF文件给我后,我发货的脱机烧写器直接就可以用来烧录EPM240了。

网友:
如果是我,不同意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呢?

网友:
通过TF卡或者其他方式把POF 放进去不行吗

楼主:
主要是技术难度,这样做,我可以用PC软件来转换POF文件到一种JTAG加载的格式,如果不这样,我需要在离线加载器里用逻辑去做这个工作。
ALTERA离线加载器技术上并不简单,所以市面上一直没有。我这种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物料成本也会降低,这倒是其次的。
料本30以内,预计价格在100-200元之间

网友A:
淘宝离线下载器,都是用户上传,容量可以放几百个。

最好用户操作。
否则我升级程序,怎么办?
尤其研发时期,升级程序很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离线下载器,都是用户上传,容量可以放几百个。

最好用户操作。

研发时期不需要离线加载器,用usb-blaster即可。这玩意儿是给生产用的,也可以用来给在客户处升级产品,傻瓜就可以操作,不是给高智商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发时期不需要离线加载器,用usb-blaster即可。这玩意儿是给生产用的,也可以用来给在客户处升级产品, ...

批量产品也存在BUG,也需要升级。

网友B:
把PC软件给客户呗  告诉他怎么用  呵呵

网友C:
你是要转成jbc吗?
我现在的产品上已经用上了在线升级CPLD,使用的JTAG接口,EPM240,570都有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C软件给客户呗  告诉他怎么用  呵呵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也考虑过,问题是PC端的软件如果开放,那么其他人就会比较容易仿制我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转成jbc吗?
我现在的产品上已经用上了在线升级CPLD,使用的JTAG接口,EPM240,570都有在用。 ...

原理是很接近的。你已经有能力做我所宣称的这个产品了。 不过,我以为jbc这种方法不能加载FPGA外挂的SPIFLASH吧?没有深入研究过。
我的技术路线,EPM240只是个开头,后面要做FPGA的SPI FLASH加载,把时序推向器件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也考虑过,问题是PC端的软件如果开放,那么其他人就会比较容易仿制我的产品。 ...

或者你把算法做在服务器上  给客户一个客户端  然后  你做个类似绑定什么的  只有在你这里的客户 你才返回处理后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很接近的。你已经有能力做我所宣称的这个产品了。 不过,我以为jbc这种方法不能加载FPGA外挂的SPIF ...

嗯。我目前只用到这个CPLD,FPGA没研究,移植这个代码花了挺长时间研究的。
下一步准备用lattice的CPLD,这个资料更少。。

网友:
没有多少市场需求的东西,定制会是一个大坑.....
用quartus pgm的dos命令符就行了,写一个批处理文件..............
点击一次,下载一个,完事.
要防止泄露?买个保险箱,吧电脑主机锁进去,交给生产吧.............简单粗暴

网友D:
都大批量了还在乎你这个成本200的东西,严重供给需求不对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大批量了还在乎你这个成本200的东西,严重供给需求不对等嘛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需要你这个工具的客户,是不会把文件发给你的

楼主:
那这样一个规格,大家觉得怎样?
1、可以始终作为usb-blaster使用(普通模式);
2、有一个按键来切换工作模式,分为普通模式,加载模式,离线烧录模式,工作模式掉电后不丢失。有指示灯
3、当用户要对EPM240加载生产版本时,切换到加载模式,用quartus软件对目标板进行加载,烧录器会自动录制烧录的pof文件,转换为自己内部的格式,保存在nor flash中
4、切换到离线烧录模式后,不再需要usb供电,只要加载器连接目标板,则自动扫描是否是EPM240,如果时,则启动一次烧录,校验烧录结果,成功后指示灯闪烁
5、烧录一次后不可再次烧录;
EPM240的离线加载器定价168元;EPM3C5/4CE6离线加载器定价260元,其他型号暂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一个规格,大家觉得怎样?
1、可以始终作为usb-blaster使用(普通模式);
2、有一个按键来切换工作 ...

主意不错,不过定价太低怕是没得赚,回头你要打包技术出售也卖不了钱了。单个500-800差不多吧,卖一个至少也得赚个几百啊,这东西销量不会很大,楼主自己卖过下载器的呀!而且还有十几块的blaster阻杀低端市场
首先声明我不买这个,有意买这个的看到我的回复也千万别诅咒我,我就是乱说说,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一个规格,大家觉得怎样?
1、可以始终作为usb-blaster使用(普通模式);
2、有一个按键来切换工作 ...

建议你离线的弄得稳定,可靠,价格可以高一些,毕竟这东西大规模生产用的工具,对成本不敏感,反而是对可靠性有很大的希望
可以分简易板和高端版,简易板提供基本功能,可以用作客户的试用,高端版提供更丰富的功能。。。。

网友:
还是可更换烧录内容更方便,现在客户比较难接受这种直接绑定不可改的吧

网友:
量小,在线烧写就OK
量大,一般选择是先烧好再贴片,不论是CPLD还是SPI FLASH
不知我想得对不对

楼主:
有道理,量不大,售价定高一点,用料更精致些,多做些测试保证可靠性。简易版提供基本功能,高端版允许反复烧录。
其实只允许烧录一次是有好处的,对于生产来讲,一个离线加载器对应一个产品的版本,不用担心被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