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T setText 翻转问题

楼主(2016-01-26):
想在一个屏幕跑跑马灯,想横向跑,但是屏幕是竖,默认的是竖的跑,应该怎么修改程序?

楼主:
myRolling::myRolling(QWidget *parent, Qt::WFlags flags)
        : QDialog(parent, flags)
{
        ui.setupUi(this);
        this->setGeometry(0,0,1080,60);
        this->setWindowFlags(Qt::FramelessWindowHint);
        this->setWindowFlags(this->windowFlags()|Qt::WindowStaysOnTopHint);

        //str = new QString("hello world");
        str = new QString("北京欢迎您!");
        tmpStr = new QString("");
        t = new QTimer();
        pos =0;
        t->start(150);
        QObject::connect(t, SIGNAL(timeout()), this, SLOT(rollText()));

}

myRolling::~myRolling()
{

}

void myRolling::rollText()
{
        if(pos < str->size())
        {
                tmpStr->insert(0, str->at(str->size() - pos -1));
        }
        else
        {
                tmpStr->insert(0, " ");
        }
        ui.label->setText(*tmpStr);
        pos++;
        if(pos==63)
        {
                tmpStr->clear();
                pos=0;
        }
}

楼主:
本人QT 不怎么懂, 新手。 求大牛赐教

网友:
label->setWordWrap(true);。。将label设置成一个字的宽度,然后自动换行,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