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做塞孔工艺的小批量PCB厂家

楼主(2016-01-26):
如题,之前一直在嘉立创做板,可嘉立创做不了塞孔。现在有一个产品灌装环氧树脂的时候树脂会从过孔漏到板子的另一面,需要做塞孔工艺。
知道嘉立创是论坛的vip,如不合适这么问,请老大帮忙删除。

网友A:
你的孔太大了吧,我的是塞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孔太大了吧,我的是塞住的

你的孔是多大尺寸的?嘉立创最小过孔0.3mm,我的板子是0.4mm。第一次打样阻焊绿油用得比较重,大部分过孔都塞住了。第二次打样绿油轻,基本没塞。我这种情况小批量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要求嘉立创绿油稍微重一些,就省塞孔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孔是多大尺寸的?嘉立创最小过孔0.3mm,我的板子是0.4mm。第一次打样阻焊绿油用得比较重,大部分过孔 ...

确实有时候不稳定,要强调一下

网友B:
我的做法是PCB过孔开窗,钢网上过孔也开,刷锡膏时锡膏就会附在过孔上,过回流焊时就基本能把过孔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PCB过孔开窗,钢网上过孔也开,刷锡膏时锡膏就会附在过孔上,过回流焊时就基本能把过孔堵住 ...

这个方法好,太感谢了,您量产用过这个方法么?过孔和焊盘比较近的情况下会不会把锡都漏到过孔里导致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PCB过孔开窗,钢网上过孔也开,刷锡膏时锡膏就会附在过孔上,过回流焊时就基本能把过孔堵住 ...

这个思路不错,以后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太感谢了,您量产用过这个方法么?过孔和焊盘比较近的情况下会不会把锡都漏到过孔里导致虚焊 ...

这样做的话过孔和焊盘肯定不能太近啊,中间必须有阻焊层隔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太感谢了,您量产用过这个方法么?过孔和焊盘比较近的情况下会不会把锡都漏到过孔里导致虚焊 ...

量产过,现在都是用这种方法做的。不会的,一般过孔都比较小,锡是不会漏过去的,至少我量产过2次都没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的话过孔和焊盘肯定不能太近啊,中间必须有阻焊层隔开

很多IC的底部散热焊盘也会加过孔,将热量导到PCB背面散掉,也没发现过回流焊后有漏锡到背面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不错,以后试一下

其实我发现,只要嘉立创的绿油厚一点,过孔不开窗,基本上也能将过孔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IC的底部散热焊盘也会加过孔,将热量导到PCB背面散掉,也没发现过回流焊后有漏锡到背面的情况。 ...

首先不是锡漏到背面的问题,是锡流到过孔,焊盘锡太少导致虚焊
其次,热焊盘的焊盘过孔面积比要比一般焊盘的焊盘过孔面积比要大得多

网友:
5楼方法最实用。

网友E:
嘉立创最小过孔0.3mm,我的板子是0.4mm。

我在嘉立创做过几次,我过孔都是 8mil 孔径(0.2mm),做出来也没问题。
我认为过孔尽量取小些才好。如果要过大电流,宁愿多打几个过孔。

5楼的方法倒是有创意,下次也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在嘉立创做过几次,我过孔都是 8mil 孔径(0.2mm),做出来也没问题。
我认为过孔尽量取小些才好。如果 ...

少量的板子可以这么做,如果是批量的就比较蛋痛,锡膏的成本高了。。。
将过孔做小点(0.3~0.4mm),基本都能塞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嘉立创做过几次,我过孔都是 8mil 孔径(0.2mm),做出来也没问题。
我认为过孔尽量取小些才好。如果 ...

你确定你是在jlc做的?人家规则里明明有说最小过孔0.3mm
http://www.sz-jlc.com/home/technology.js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少量的板子可以这么做,如果是批量的就比较蛋痛,锡膏的成本高了。。。
将过孔做小点(0.3~0.4mm),基本 ...

我过孔做0.4,如果嘉立创绿油用厚一点可以把孔塞住,不然的话环氧树脂会从过孔漏到另外一面。没做0.3是因为0.3已经达到嘉立创极限了,批量做的话怕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发现,只要嘉立创的绿油厚一点,过孔不开窗,基本上也能将过孔堵住 ...

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批量生产的时候要求嘉立创绿油用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PCB过孔开窗,钢网上过孔也开,刷锡膏时锡膏就会附在过孔上,过回流焊时就基本能把过孔堵住 ...

学习了 这方法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过孔做0.4,如果嘉立创绿油用厚一点可以把孔塞住,不然的话环氧树脂会从过孔漏到另外一面。没做0.3是因 ...

我说的0.4mm是工厂下钻孔径,成品也就是0.25mm.如果你设计0.4mm, 工厂通常都会预大,这样孔径大了就不能保证塞孔品质
你可以特殊交待一下孔不用预大或者过孔塞油

网友(2016-02-28):
整板塞吗?只是一个局部区域的话不用塞孔,在背面亮铜就行了,塞孔会贵点,再说不一定用树脂,用绿油也行啊,就是丑点

网友(2016-10-07):
>在背面亮铜就行了

Would it be a quality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