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不够的情况下,K60DN512采集多路方波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K60DN512ZVLQ10有3个FTM模块已经全部使用了,除了低功耗计数器LPTMR,还有什么方案采集2路方波的频率?方波的频率300kHz左右。
DMA脉冲计数听说不稳定,有没有计数器芯片推荐?

网友:
可以考虑用7474组成N bit计数器。软件定期去读计数器就可以计算频率。

网友A:
这是要正交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正交解码吗

并不需要正交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