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8245带无线路由光猫,最近老是能连WIFI但不上网?

楼主(2016-01-26):
两年来一直正常,从未关机和死机情况,WIFI连接数目少的时候正常,现在明显家里的连接多了,各种手机台机笔记本PAD盒子,竟有10多个了,想问是这个原因吗?

以它的能力,应该能连32个啊,呵呵,还是两年来一直工作现在想退休了?

网友(2016-05-23):
换个好点的猫?楼主这不是千兆猫吧?

网友A:
容量不够了,换个好点的ap

网友B:
肯定是的,之前我一个电信配的那个华为的光猫,只能带6个设备,更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的,之前我一个电信配的那个华为的光猫,只能带6个设备,更坑爹

设备多会死机?

网友:
不是死机,超过一定数量的设置连了WIFI也无法上网,需要前面连上的下线了,后面连的才可以上网。

网友:
只知道电信的有设备数量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够了,换个好点的ap

什么牌子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好呢?

个人觉得,TPLINK,DLINK都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TPLINK,DLINK都差不多。。。。

你用tp的光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tp的光猫么?

gi j ,gi j ,不是,我不知道TP是否有光猫,就算有还得分EPON GPON的,我用的是EPON的华为HG8245无线一体光猫。

网友C:
引用 楼主:
gi j ,gi j ,不是,我不知道TP是否有光猫,就算有还得分EPON GPON的,我用的是EPON的华为HG8245无线一体 ...

HG8245是电信送的,还是自己在网上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好呢?

有钱就选UBNT,或者专业级工程AP,TPLINK的AP属于玩具级别,会害死自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选UBNT,或者专业级工程AP,TPLINK的AP属于玩具级别,会害死自己的。

你家里用的什么AP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家里用的什么AP呢?

就一台电脑和一台手机,找了个路由刷了tomat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一台电脑和一台手机,找了个路由刷了tomato

你看中tomato的双wan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中tomato的双wan功能?

不是,随便搞的,还有其他系统也玩过。手头路由器一大把,没事了就玩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随便搞的,还有其他系统也玩过。手头路由器一大把,没事了就玩一下。 ...

听说你也倒腾摄像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听说你也倒腾摄像头

有时候也有,不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也有,不是专业的

你倒腾过最贵的摄像头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HG8245是电信送的,还是自己在网上淘的?

网上淘的啊。

网友C:
直接拿来就能用了么?还是需要自己注册下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拿来就能用了么?还是需要自己注册下设备的?

看样子您是光纤的新玩家,这东东,换个设备都要重新注册的,要不然认证不是白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您是光纤的新玩家,这东东,换个设备都要重新注册的,要不然认证不是白搞了。? ...

注册除了用loid,好像还要个密码啥的,你知道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除了用loid,好像还要个密码啥的,你知道密码?

vfb wh 那个密码就是帐号,我这里就是这样子的,要不你问一下你本地的装维人员?

网友C:
引用 楼主:
vfb wh 那个密码就是帐号,我这里就是这样子的,要不你问一下你本地的装维人员? ...

vfb wh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vfb wh什么意思?

我晕,手误,您可以直接无视就行了。 是“那个”的五笔打法。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选UBNT,或者专业级工程AP,TPLINK的AP属于玩具级别,会害死自己的。

UBNT家用,哪种穿墙能力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