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调意外停车后重启有时会反转?

楼主(2016-01-26):
各位研究电调的学长,我目前在MK项目源程序的基础上做电调设计。基本功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目前正研究意外停车后有时会反转,反转原因我初步认为是拿手别停时不知道转子停在那个位置上。而每次重启都是以AB相为预定位相进行启动,顺时针旋转若停在AC\BC相我认为有反转存在,若是停在CA CB 相我认为不出现反转的可能。1)那我怎么判别突然别停后转子的位置呢?2)大家有没有好的定位方法?

网友A:
电调启动的时候不是会通过脉冲进行一次相位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启动的时候不是会通过脉冲进行一次相位检测吗?

我是按照MK项目源程序写的,您指的是进入启动函数后会先进行AB相定位吗?我目前是先进行AB相定位200ms,在进入开环加速启动,电机能转,但有时启动时定位会有反向情况(这很有可能存在,如果转子初始停在AC相,我给AB通电可定会反转一下),感觉每次启动都要那么长时间定位很不好,从效果上看也不好。但观测好赢电调启动,就感觉不到有那一下定位,很自然。

还有我没有加上电mosfet自检,是不是哪里会有测转子所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