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芯片仿真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6):
24V电压转12V电压,再转5V,转3.3V,大家有什么好的法子吗?
第一次遇到MC34063觉得很厉害,老大还给了我一个设计的它参数的网站,今天想得到12V,才发现好像是假的,,每次都是没输出
这个芯片大家怎么用的呢

网友A:
要动手实践才行的
我使用XL7500A随便整了下一次性成功。根34063内部结构几乎一样,只是耐压支持5-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动手实践才行的
我使用XL7500A随便整了下一次性成功。根34063内部结构几乎一样,只是耐压支持5-80V ...

你确定是这个芯片呀?淘宝木有呀,嗯嗯,因为是要画PCB,我想着先确定一下,但是仿真基本没用这个芯片

网友B:
它是个标准Buck-Boost电路,可以灵活接成Buck或Boost电路。仿真一看是否振荡,二看是不是保护了。一般上板都不会有大问题。只是三极管结构导致开关频率上不去,饱和电压过大,效率低,纹波大,胜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个标准Buck-Boost电路,可以灵活接成Buck或Boost电路。仿真一看是否振荡,二看是不是保护了。一般上板 ...

那我现在做产品的话,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震荡就是看3脚电容,保护?这个芯片的保护就是那个6,7脚的电阻,好的,我再去试一试是不是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做产品的话,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震荡就是看3脚电容,保护?这个芯片的保护就是那个6,7脚 ...

如果对纹波敏感,那你还是换个方案好了。34063纹波很大,几百mV级的。不过考虑你三级变换,所以应该无所谓了。

网友:
不用仿真了, 直接DATASHEET做出来就能用了

网友C:
前几天做了个板,用的34063,也是一次成功,那个保护电阻值很重要的,我刚开始选大了,没输出,用小一点的就好,还有轻载是这个文波还好,几十mv吧,而且也不是高频的,过一级ldo就很干净了,不过我测试加重载,温波就很大了,都有200mv了快,而且是高频的那种,我用示波器看,34063的开关频率好像是不固定的,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做了个板,用的34063,也是一次成功,那个保护电阻值很重要的,我刚开始选大了,没输出,用小一点的 ...

因为34063稳压不是靠调占空比的,而是电压高了直接停止开关,所以纹波频率是不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34063稳压不是靠调占空比的,而是电压高了直接停止开关,所以纹波频率是不固定的。 ...

古大师就是大师,什么都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为34063稳压不是靠调占空比的,而是电压高了直接停止开关,所以纹波频率是不固定的。 ...

我在实现34063制作变压器隔离电源模块。
很容易烧芯片,分析下啥问题啊,电流很小,空载很稳定,加点负载烧了。12入24出。
34063有点我很奇怪,在1,8脚测试脉冲占空比10%,示波器切换到上端负载上面测试是90%占空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实现34063制作变压器隔离电源模块。
很容易烧芯片,分析下啥问题啊,电流很小,空载很稳定,加点负载 ...

反激?变压器参数怎么样?有没有RCD吸收?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反激?变压器参数怎么样?有没有RCD吸收?图?

变压器初级绕组接在电源正极和1脚集电极之间,2脚射级接地的那种。
变压器是EE19变压器,初级22圈,次级17圈,电感量初级330UH,次级270UH
垫了一层纸的气隙。
没有吸收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初级绕组接在电源正极和1脚集电极之间,2脚射级接地的那种。
变压器是EE19变压器,初级22圈,次级1 ...

同名端怎么接的?
电感量和匝数平方成正比,你的初次级匝比和电感量对不上,差太远了。
再说匝比也不对,既然是升压为什么次级比初级圈数还少?如果是反激,次级24V在初级已经是31V了,加12V已经超出34063的耐压,就算有吸收都要击穿,何况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名端怎么接的?
电感量和匝数平方成正比,你的初次级匝比和电感量对不上,差太远了。
再说匝比也不对, ...

应该是反激模块,变压器同名端相反接入电路的。
能否推荐个匝比呢?就34063使用而已。12输入,12输出DC

用的是这个图,只是把变压器后级改成17圈,我是这样推算的,190V 260圈。那12V就是17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反激模块,变压器同名端相反接入电路的。
能否推荐个匝比呢?就34063使用而已。12输入,12输出DC

前面不是说12进24出么?12出的话1:1附近就可以了,17匝问题也不大,反射电压16V,变压器漏感控制得好的话不加吸收也没问题,不过你的变压器电感量和匝比不符,是测量问题还是绕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不是说12进24出么?12出的话1:1附近就可以了,17匝问题也不大,反射电压16V,变压器漏感控制得好的话 ...

还想问下这个芯片驱动变压器电感量控制多少更加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不是说12进24出么?12出的话1:1附近就可以了,17匝问题也不大,反射电压16V,变压器漏感控制得好的话 ...

能否给个简单计算过程呢

网友(2016-11-10):
引用 网友A:
要动手实践才行的
我使用XL7500A随便整了下一次性成功。根34063内部结构几乎一样,只是耐压支持5-80V ...

能给个xl7500a的购买渠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