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CPU,CAN总线接口最多?

楼主(2016-01-27):
一般就2个CAN总线接口,有多余两个的吗?

网友:
飞思卡尔16位,MC9S12DP256  有5个CAN口

网友:
lpc2294 4ch CAN

网友:
富士通的MCU可以做出10路CAN

网友:
MC9S12XEQ   5路CAN 带协处理器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楼主要做这个?

网友:
做成网络的can server更好吧

网友A:
32bit MPC5604B - 4路集成C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bit MPC5604B - 4路集成CAN

不好意思,回头再看看发现记错了。MPC5604BxMG【6路】,MPC5604CxLL【6路】,MPC5604BxLL【3路】,具体参见《Document Number: MPC5604BC》的选型

网友:
如果是STM32F105/7,则用CAN控制器 MCP2515(SPI)扩展,毕竟STM32,便宜 & 开发快。

网友:
看看infineon吧,infineon是靠这个起家的

网友:
楼主您好,如果需要CAN 接口的话, 肯定也是需要 CAN 收发器芯片吧?  NXP 代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帮您推荐合适的产品

楼主:
谢谢大家,兄弟们实在太热心了

网友:
为何不考虑FPGA?要多少口都行啊

网友:
freescale的芯片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