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I 如何查看CPU使用率?Probe软件如何使用?

楼主(2016-01-27):
UCOS III 下OSStatInit();函数没了,书上也没找到
Probe软件打开了axf文件后为啥看不到任务名?这个软件如何使用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
顶一下学长

网友:
多半是 配置问题
os_cfg.h
                                                           /* -------------------------- TASK MANAGEMENT -------------------------- */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EN             DEF_ENABLED        /* Enable (DEF_ENABLED) the statistics task                              */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STK_CHK_EN     DEF_ENABLED        /*     Check task stacks (DEF_ENABLED) from the statistic task           */

还有启动任务中添加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