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块价格低廉的带CAN的单片机

楼主(2016-01-27):
只做简单控制,所以对单片机的其他资源没有过多要求

网友A:
貌似讨论过,应该是STM32F042系列的最便宜

网友B:
紫芯貌似也有,带can的芯片

网友C:
华邦有,还是双CAN的,不用在要求很高的地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邦有,还是双CAN的,不用在要求很高的地方可以

有具体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芯貌似也有,带can的芯片

官网没找到,有资料或者链接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讨论过,应该是STM32F042系列的最便宜

我看到最便宜的应该就是STM32F042F4,没用过,网上价格好乱,能给一个参考价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没找到,有资料或者链接什么的吗

Asm0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最便宜的应该就是STM32F042F4,没用过,网上价格好乱,能给一个参考价格吗? ...

我也没买过,只是看到过……

网友D:
042看起来便宜,用起来不一定便宜
042是3.3v的
can的收发器一版要5V
这里面多了个ld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42看起来便宜,用起来不一定便宜
042是3.3v的
can的收发器一版要5V

有很多3.3V的CAN收发器吧,另外LDO也不贵
如果只有5V的CAN收发器,那就要加IO电平匹配电路

网友:
MCP2515 + 几毛钱的单片机。

网友:
GD32F170 GD32F190刚出来的,还带CAN的PHY。不用外接芯片了。2.5-5V供电。

网友:
哈哈,CAN不知道,STM32是现在的主流,价格便宜,同等价位的单片机,STM32就远比其他单片机性能好很多,而且32现在也要趋向低功耗了

网友:
楼主用 CAN , 也需要 CAN 收发器芯片吧? NXP 代理, 可以联系我,帮您推荐合适的。

网友:
STM32 103系列都有的控制器的把,加个收发器就是了

网友:
STM32F042 marking 一下!
好像飞思卡尔的带can的也不贵,6块左右也差不多!

网友:
asm0180g,很便宜的。

真的是很便宜的,很便宜的。有需求,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2016-02-29):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3.3V的CAN收发器吧,另外LDO也不贵
如果只有5V的CAN收发器,那就要加IO电平匹配电路 ...

3.3V的CAN收发器也很多啊,在强干扰的环境中个人不建议用STM32/STM8芯片

网友:
新塘的NUC140系列

网友:
推荐一款LPC11系列,LPC11C12,M0系列带CAN控制器,LPC11C24带CAN收发器

网友:
nuc131,不过新唐的编程没stm32 爽。我在用。